好奇问下,一百年前,野外炮台探照灯是什么电源、什么灯泡?

楼主(2023-06-06):
蓄电池?
电源电压多少?
什么灯泡?氖气灯?汞汽灯?钨丝灯?
有人收藏过吗?秀秀。

网友:
二次大战时期通用电气制造的探照灯使用陀螺仪式的灯架,直径达152.4 厘米镀铑的盘状凹面镜,尖峰输出达 8亿烛光的碳电弧光源,专用的 15 千瓦的发电机,有效照距可达 45 到 56 公里

网友:
那时用类似电影机碳棒燃烧发光,通过抛物面反光镜把光射向天空

网友A:
没有灯炮,是碳棒电弧放电,抛物镜反光。
我们村后有一个空军基地,70年代晚上经常向天空中打出多个探照灯,很是好奇。长大后查资料才知道没有灯泡。

网友:
小时候同学有捡来用过的碳棒尾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灯炮,是碳棒电弧放电,抛物镜反光。
我们村后有一个空军基地,70年代晚上经常向天空中打出多个探照灯 ...

向天空打光柱,是用来夜间指示机场位置,引导飞机降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天空打光柱,是用来夜间指示机场位置,引导飞机降落吧。

是的,他们那时经常训练,白天能看到X型架子的天线经常转动起来。

网友:
厉害了,技术发展的真快

网友C:
顺便问一下碳棒照明,是否损耗碳棒,损耗后放电距离是否自动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碳棒照明,是否损耗碳棒,损耗后放电距离是否自动调整。

平行竖立碳棒,尖端放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碳棒照明,是否损耗碳棒,损耗后放电距离是否自动调整。

碳棒照明,碳棒有损耗,损耗后放电距离有自动调整的,有手动调整的。

网友:
谁有图片?观摩一下

网友:
大家都说是碳棒。我记得是镁棒。
上小学时、学校组织参观过天津某防空基地,防空兵给我们演练操作探照灯。
探照灯直径约2米左右、探照灯下方有一个门,打开门一个战士进去,将镁棒插入探照灯中心,三个战士操作一盏探照灯,镁棒点燃15秒左右就需要更换,拔出镁棒、插上另一只镁棒、拔出的镁棒在土地上摩擦降温,如此反复......
镁棒直径约有25~30mm,长度大约不到1米(不知道全新的多长)。总之、儿时记忆。

再补充一点:探照灯不是给飞机降落照明用的!是给我军高炮部队打击敌机做照明用的。有时强烈的光照会导致敌机飞行员短时失明而导致敌机坠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