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

楼主(2023-06-06):
请翻译一下,谢谢!

网友A:
字面解释“通带增益”,不知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面解释“通带增益”,不知正确吗。

感觉你这是音箱三分频器的数据计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解释“通带增益”,不知正确吗。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