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现在的网络4G摄像头电源问题

楼主(2023-06-06):
现在的网络4G摄像头。用的是很小的一块太阳能板。内部有6节18650的锂电池。求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只是定时拍摄一张图片上传服务器而已,无法长时间传输视频。
更多的使用NBiot 低速低功耗网络。

楼主:
您好。摄像头阴天都能工作。耗电非常低。随时用手机APP都能看。搞不懂了。

网友A:
您好,摄像头的编码和4G通信是耗电大户。
以前测试过 4G   的附着电流,如果忽略基站的距离,一般电流都在1A左右,通信电流还需要另算。
摄像头编码与分辨率和算法有关,H.264和H.265的电流都不小。

所以需要测试正常通信的电流。

6节18650 的容量 6x2600maH。
容量除以通信的电流,就是6节可以正常通信的时间。还没有考虑冬天容量减半的情况。
太阳能作为补充电量,一般20cm^2的,11点到13点足太阳时也就几十ma。

-------------------
摄像头和控制部分多数时间都是睡眠的,通信模块也会进入低功耗模式,不过定时会通过基站告诉核心网,以便能够找到它。
好久不搞了,忘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摄像头的编码和4G通信是耗电大户。
以前测试过 4G   的附着电流,如果忽略基站的距离,一般电流都在 ...

谢谢。我就是没有搞懂,那么大点一块太阳能板,就能供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