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级电容的充放电电路请前辈指导。

楼主(2023-06-07):
我用5V加个肖特基二极管给两个5.5V 1.5F的电容充电,此时放电回路也是接入+5V电路的,为了断电能供5V电路工作。但是我不想在放电回路加肖特基二极管,因为两个二极管消耗的管压降太多,后续断电后供电就不够了。我请问现在这样子接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这样开始充电时,不会把充电的二极管烧坏吗?毕竟开始充电电流很大

网友:
这样的是吧

网友:
用磁保持继电器吧,其他都有损耗

网友A:
1、充电时无限流电阻,充电二极管铁定要漰溃!
2、充满电无均压电路,其中一个电容早晚要冒烟!
3、当充满电后, 如果空载,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趋近于0,二极管 两端几乎不产生压降,也就是说输入5V,电容两端也是5V,输出也是5V。你要注意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充电时无限流电阻,充电二极管铁定要漰溃!
2、充满电无均压电路,其中一个电容早晚要冒烟!
3、当 ...

你也太看得起他的电源了
一般路由器、交换机啥的 5V 500mA 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看得起他的电源了
一般路由器、交换机啥的 5V 500mA 电源

0.5A咋了!虽然充电二极管不坏,但是无均压保护,很可能一个2V,一个3V,日长天久,其中3V那个电容肯定要炸!最坏的情况就是一个炸了,变成短路,另一个紧跟着了也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看得起他的电源了
一般路由器、交换机啥的 5V 500mA 电源

不带恒流电路的充电器很容易过流保护

网友:
用PMOS就行啊,充电的PMOS由充电电压5V通过一个小信号NMOS控制开关就好,放电的PMOS由电容电压通过一个小信号NMOS控制开关;
为了保护好充电的PMOS,可以在充电线路上面串接一个几欧姆的电阻限流

网友:
5.5V 1.5F的超级电容,一般都有几个Ω~几十个Ω的内阻,不限制电流充电也没事。
(为什么无缘无故删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