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WY管如何使用,电路怎样设计合理??

楼主(2023-06-07):
最近一直在思考电子管WY管如何使用,电路怎样设计合理??和晶体稳压二极管一样吗??
请各位前辈专家指导。

网友:
常用WY2、3、4P都是稳压管,具体稳压管电流不同。看你做什么电路了。

网友A:
看电路,也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也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

请老兄上图指导一下。

网友:
2D2P的使用比较多的机器:

614-02KVA(电子管)交流稳压器电路.jpg

网友:
稳压电子管,没用过。以前研究过,感觉太浪费材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82789-1-1.html

非常感谢老兄,资料正式我需要的。

网友C:
发一个用电子管WY3P,WY4P稳压的前级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用电子管WY3P,WY4P稳压的前级电路图供大家分享。

多谢老兄

网友:
输入电压不能低于着火电压,否则电压会不稳定。

负载电流不能低于最小稳定电流,否则也不稳定。

如果以上达不到,不如不用。

网友(2023-09-14):
稳压管点亮了...非常好看...橙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