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改220V逆变380V电源吗

楼主(2023-06-07):
请教前辈,家住农村盖房需要用380V吊车及搅拌机,供电局申请三相电源太麻烦了,看看网上有说可以用变频器改,不知道能行不?

网友A:
带不动的。我前年盖房的时候是找管片电工拉个临时三相电,完工后直接给电工二百元钱。不用通过正规渠道,县官不如现管

网友:
附近有三相电直接接上去临时用一下,没有就只能用柴油机了!

网友:
干什么事都要紧紧依靠组织,你如果不熟悉电工,可以找本村的村民小组长,让小组长联系电话。我就是这么办的,给小组长买了个大西瓜事情就搞定了

网友:
找电工私自拉线看电工心情,我认为220v提供连续功率最大4kw合适,你说的这种产品网上也有自己做的变频器加电容电感分出三相四线,,其实我觉得可以用220v变频器直接接380v电机完美

网友:
1----------------4kw以下的电机,都为Y型接法,可以用单220V进3出220V变频器,电机改成△接法。

2------------1.5KW以下电动机,可以加电容,接220v运行。

楼主:
网上有这种,但是要5.5KW的,太贵了

网友:
我们这边直接申请扩容,免费的就给三相20KW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不动的。我前年盖房的时候是找管片电工拉个临时三相电,完工后直接给电工二百元钱。不用通过正规渠道,县 ...

赞同,什么都是灵活的。只要你安全到位,该付的费用照付,(小费也弄点)既交了朋友,又省事。不然你谁都不求,即使你捣鼓出来了,电工例行检查,说你不规范用电,他有权不给你用。入乡随俗。不认识人没事,找你熟悉的当地亲戚出面,你只管着付钱掏烟打哈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什么都是灵活的。只要你安全到位,该付的费用照付,(小费也弄点)既交了朋友,又省事。不然你谁都 ...

我当时也不认识电工,村民小组长给电工打了个电话,电工说你自己接吧。现在农网改造后表箱里都有个三相总空开,表箱也不锁,我自己引出个三相闸刀

网友:
我们村上有公用的三相电箱,一般按天算,基本都是红白喜事室外厨房和建房动力设备用

网友:
方法1,找到管你们片区的电工,给点钱看能不能牵到临时三相电,100米以内可以考虑,如果太远了划不着。2租个三相发电机,实在不行附近买个2手的,5KW的也就不过2000多块,买烧柴油的。220V逆变380V的不建议,电流太大怕你家电表承受不起。

网友:
搅拌机启动时的电流很大,220伏的电源怕是无法启动,再通过变频器怕是要炸管

网友:
单相220伏变频器也能带动380伏的小电机,具体看功率选购和修改参数。
电机功率超7.5kw就不建议了。
以前应急就单相整流采用某种方法升高540伏直流电供3相380变频器母线输入使用,依然是小功率使用.
现在的话,可以直接购买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很便宜,直接安装使用省事的很。

网友:
找当地供电所啊,我们家2021年做房子就是供电所拉的三相电,现在一直是三相电,今年过年时有一相空开坏了,直接把线改另一相使用。

网友:
我们这好像都不要手续,直接打电话说家里做房子需要把电箱移位,并需要三相电,第二天就派人过来改好了,一毛钱,一杯水,一根烟都没有。

网友:
我们这里方圆5-60米电线杆上有一个电箱,谁家要用三相电到村里拿钥匙并抄一下表底,完了叫村里负责的来抄一下表用了多少电付钱还钥匙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朋友给找的发电机使用的。

网友:
应该可以改,就是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