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设备能测二极管的IV特性?

楼主(2023-06-07):
请教用什么便宜的设备可以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

网友A:
JT-1是专门干这个活的,显示I-V图像,很清晰直观。

网友:
VI曲线测试仪 ,有示波器的话,买一个VI曲线测试仪或自己做一个(几十元到几百元的都有。),就可以测各种元件的VI曲线了

网友:
晶体管图示仪
JT1      QT1

网友:
試試做一個 就10元錢 以前發過帖 具體搜尋一下

网友:
我用图示仪直接看,非常直观

网友:
图示仪,淘宝有简易的。

网友:
图示仪呀

网友: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好像不是很重要

网友:
万用表,电流档内阻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找一个同等电阻, 再用替换法。 就可以只用一只万用表了,,然后就是一个电源和一个电位器。

没有电位器用2B铅笔和铁丝也可以应付。

网友B:
一邊用個帶電壓表的穩壓器,另个數碼電説表(內阻夠低)即可。

其實二极管都差不多,只要知開関電壓(硅鍺不同),最大電流,工作頻率上限(檢波還是整流),最大反向電壓即可。
當然,再粗一點頭是硅/鍺、檢波/整波/穩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邊用個帶電壓表的穩壓器,另个數碼電説表(內阻夠低)即可。

其實二极管都差不多,只要知開関電壓(硅 ...

繁体字看着有点费劲,感谢您提供的参考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邊用個帶電壓表的穩壓器,另个數碼電説表(內阻夠低)即可。

其實二极管都差不多,只要知開関電壓(硅 ...

繁体字,香港、台湾在用。电脑打字已经消除了繁体字书写麻烦的障碍

网友:
只能使用图示仪,将二极管(例2ap9)正极插晶体管座的c插孔,负极插e孔慢慢加集电极扫描电压便可显示出伏安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1是专门干这个活的,显示I-V图像,很清晰直观。

感谢回复!
高精度万用表和LCR数字电桥也可以测试二极管IV特性,如胜利VC8246B,VC4090等。

网友(2023-07-18):
可以用交流电源配合示波器画出IV曲线。具体方法到b站搜一下有好几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