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试试6P3P播放SACD,但好像不成功

楼主(2023-06-07):
有个疑问:SACD转录成WAV,用foobar2000 播放还是不是SACD?解码板上的DSD灯一直在闪,求解。

网友:
要想用foobar2000播放SACD Image . 必须要安装一个插件

网友:
foobar2000是有SACD的解码的。

网友:
转录肯定会损失
装个sacd插件直接原盘镜像多好

网友(2024-03-29):
转了WAV肯定就不是sacd啦

网友:
如果让DSD能识别,须将WAV格式转换成DSD格式才行。这样做其实不如楼上的几位大侠建议的,直接用插件播放SACD

楼主:
不懂操作,一直当普通CD来听

网友:
现在新版的SACD都有二层,其中一层普通CD机就能播放,但音质就是普通CD音质。

要用具有抓轨功能的SACD播放机或者蓝光机直接抓成DSD格式,然后在foobar2000安装DSD插件,通过USB端口输出到具备DSD解码能力的DAC上。

现在好一点的数播都有解码DSD文件的能力,直接买个数播就行,DSD音乐资源去网络找。

楼主:
装了Foobar2000 的电脑还要一个前端设备?DVDROM行不行?蓝光机是怎样连接foobar2000 的?用什么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Foobar2000 的电脑还要一个前端设备?DVDROM行不行?蓝光机是怎样连接foobar2000 的?用什么线?

SACD是有专利权的,理论上除了专门的SACD播放机,SACD唱片无法被播放。但是想听SACD音质的音乐,却没有SACD播放机,可以选择以下几种途径:

1、去网络找到别人抓轨的DSD编码格式音乐文件,扩展名 DSF、DFF、ISO之类
    (1)通过电脑上的foobar2000之类软件,把上述音乐文件解码成DSD码流,通过USB接口传输给具备DSD解码能力的DAC,再接到功放上。
    (2)买一个具备DSD解码能力的数字播放器(数播),直接用U盘、外置硬盘、NAS网络服务器等方式,让数播播放上述DSD编码格式的音乐文件,带DAC的数播一般可以直接输出音频信号给功放,或者数播可以通过IIS接口(一般是HDMI插口)、同轴口、光纤口输出DSD编码格式的IIS或者DOP数字信号给具备DSD解码能力的DAC,再给到功放。

2、不用上述DSD编码格式文件,手头有SACD光盘
    可以买破解过的蓝光机,价格很便宜,几百块,用这种蓝光机直接播放SACD唱片,蓝光机一般有同轴输出,把同轴信号接到上述具备DSD解码功能的DAC上,再接功放。蓝光机也有音频输出口,但蓝光机自带的音频输出口,音质很一般,无法享受SACD音质。

以上就是实现路径。

在电脑上挂载DVDROM是不能读取真正的SACD的信息的,只能读出CD音质层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