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丽珑 工控触摸一体机工业平板电脑PLC组态自动化设备十点触控电容屏 21.5英寸 J18...

楼主(2023-06-07):
拆机成色很好
广东
得丽珑 工控触摸一体机工业平板电脑PLC组态自动化设备十点触控电容屏 21.5英寸 J1800双核/4G/500G
设备拆机的,成色好,实用时间很短的
21.5英寸 J1800双核/4G/500G,10点电容触摸屏
京东大概的配置都要2900左右,
家用或者做设备用还是不错的,
压铸铝脚架,前面板铝,后面铁外壳,15斤重,12V供电,车载娱乐也可以
有8台,一台500包邮,两台有优惠,打包有优惠!

网友A:
cpu是不是焊死的?能换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是不是焊死的?能换u吗?

CPU应该是焊死的,换不了,加个内存,换个固态硬盘的话,应该快很多,现在128g的固态才20-30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应该是焊死的,换不了,加个内存,换个固态硬盘的话,应该快很多,现在128g的固态才20-30块钱

三维多少?
内存就一个插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多少?
内存就一个插槽吧?

屏幕53*33厘米厚度4厘米
只有一个内存插槽,8G的也不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幕53*33厘米厚度4厘米
只有一个内存插槽,8G的也不贵

我想当个hass的中控
没想好用windows还是弄个hpv
回去看看尺寸合适不

补充内容 (2023-6-15 15:49):
PVE

补充内容 (2023-6-15 15:50):
要是能刷安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当个hass的中控
没想好用windows还是弄个hpv
回去看看尺寸合适不

里面有lvds接口,换块主板也可以

楼主:
还有几台,有需要的联系我

楼主:
还有几台,有需要的来

楼主(2023-07-19):
还有几台,有需要的可以闲鱼交易

网友B:
没看到屏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屏的分辨率是多少

1920*1080的,

楼主:
还有六台,有需要的来

网友C:
更换主板后,触摸的驱动可以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主板后,触摸的驱动可以装吗?

这个原机有系统的,然后我重装系统的时候也没有另外装触摸屏的驱动,说明这个驱动是万能的可以用。
或者可以先把驱动备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主板后,触摸的驱动可以装吗?

有需要吗?要不我试试

楼主(2023-09-29):
有需要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