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版本的TEF668X收音机

楼主(2023-06-15):
前面DIY过多版TEF668X收音机,发现操作还是触摸比较方便,于是又重新画图、画板、焊件、改程序,现在总算有个样子了,贴出来,大家提提意见。
主要特点:
1. 界面改为触摸操作,任然保留两个编码器,一个主要调频率、一个主要调音量;
2. 波段分为 FM、MW、SW和LW了;
3. 可以直接输入频率;
4. 收音部分TEF668X,V102、V205均可;
5. 单片机使用ESP32;
6. 直接通过板载USB升级固件,不需要额外的下载器;
7. 可以存储喜欢的电台,并在屏幕上显示存储的电台,触摸直接转到该电台;
8. 音频有耳放和喇叭功放;
9. 屏幕使用3.5寸的电阻触摸屏,大屏方便操作;
10. 锂电供电,集成4056电路,可以直接给锂电充电(充电电流设定为800ma,可自己调整大小);
11. 电源部分,RF电源、MCU电源、耳放电源分别供电,减少相互干扰;

灵敏度比前面版本更高一些,还在优化完善中 ......

直接上图,主界面:

菜单界面:

波段选择界面:

频率输入界面,直接输入频率,系统自动判断波段:

楼主:
其他界面:

网友:
坐等大神分享

网友A:
有时候还是按键更好用

网友B:
比较高端
触摸屏多少钱

楼主:
不是啥大神,自己玩,优化完善的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还是按键更好用

某些场合按键是好用,留有按键电路,没有装按键,触摸可以方便完成所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高端
触摸屏多少钱

3.5寸电阻屏,36元,某宝有券能便宜点。

网友C:
这个技术含量高,楼主能不能再做一个SAF7751的版本?

网友D:
做得漂亮,看来又要准备些材料了

网友E:
关键是屏对接收信号的干扰怎么解决?多款大屏车机,这个干扰都没做好,对sw am甚至是fm都影响很大,造成灵敏度底,是顽疾。

网友:
这个界面漂亮
触摸屏对接收信号没干扰就完美了

网友:
听说不能消除干扰?尤其是开立体声会有规律的干扰声音?那就没有使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技术含量高,楼主能不能再做一个SAF7751的版本?

还没有研究7751的手册,没有吃透7751的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看来又要准备些材料了

等完善好了,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屏对接收信号的干扰怎么解决?多款大屏车机,这个干扰都没做好,对sw am甚至是fm都影响很大,造成灵 ...

干扰可以从电路设计和屏蔽两个方面来解决,目前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大多数搞这种大屏的6686的玩家对大屏干扰的问题躲躲闪闪,也不知道这程序架构是不是楼主

本人写的,读取触摸数据是如何设计的。我也正在写6686的底层驱动,我是从底层开始写,我只

用了tm1638读键程序都无法避免读键信号对弱台的干扰,相隔单片机几十上百个周期都是一筹莫展

我更加无法想象这么大数据交换的触摸屏是如何避免干扰的,特别是中波弱台,干扰是单片机io脚

发出读键指令引起高低电平造成的,程序设计在单片机多少个周期读一次操作指令都会在不同的频点

引起干扰,不是简简单单做好电路和屏蔽就能做到的,干扰很大是程序决定的,楼主能在程序上指点一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搞这种大屏的6686的玩家对大屏干扰的问题躲躲闪闪,也不知道这程序架构是不是楼主

本人写的,读取 ...

相信您也是想过不少办法的,我就是玩玩,没有那么多仪器去测试,主要还是靠对比和耳朵听。我的程序是在PE5PVB开源的TEF6686_ESP32项目基础上修改和添加的新功能。
对于干扰的问题,我的一点拙见,可能不正确,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包涵和指正,我理解程序对收音造成的干扰,主要还是硬件部分的电磁信号外泄造成的,例如收音芯片(例如TEF668X)与MCU的通讯(通常是通过I2C协议传输)、屏幕与MCU之间的通讯,小屏(3.5及以下)通常SPI的模式与MCU连接,这些数据传输都会有电磁信号的外露,对收音机造成干扰,当然PCB的设计不当也会产生不必要的干扰,例如地连接的问题等,那么避免这些干扰可以针对这些干扰源考虑:
1.电路设计,可以在这些通讯链路上做些文章,对如I2C的电路可以采取下图红圈中的措施,对于屏幕接口的线路可以在时钟sck引脚和数据传输mosi引脚上串22R的电阻等

2.对于PCB的设计,多看官方资料的说明和官方提供的PCB布局建议。我的经验让I2C走线与收音芯片隔离开,对于SPI的接线包括触摸电路的走线采取同样处理,尽可能让屏幕接线的走线和接口远离收音芯片,对于天线走线尽可能远离通讯频繁的引脚;对于地线的走线同样要注意,避免不必要的环地,由于地之间的电势差造成嗡嗡噪声;
3.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屏蔽措施,例如给收音芯片的电路部分盖上屏蔽罩,对屏幕部分进行屏蔽等;
4.对于软件部分,避免不必要的通讯指令,例如写数据到屏幕(例如通过判断数据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不读写数据),同时对于通讯速度,不是越快越好,不同速度对不同频率的干扰不一样,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速度来进行测试,找到平衡点;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经验,由于不是电子科班出身,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包涵。

网友G:
买了几个TEF6686芯片在路上,半桶水的我只能依葫芦画瓢制作各位大神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了几个TEF6686芯片在路上,半桶水的我只能依葫芦画瓢制作各位大神的作品

搞多了,就会有自己的想法,想办法自己去实现,都有这个过程。

网友H:
期待大神分享。希望能把阻容封装都改成0603,方便手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大神分享。希望能把阻容封装都改成0603,方便手焊

为了减少PCB的大小,阻容件的确是0402封装,我都是在立创贴片阻容件的

网友I:
干嘛非要用大屏,为了接收效果,我宁可用单色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干嘛非要用大屏,为了接收效果,我宁可用单色屏.

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会导致不同的尝试和实践。

网友J:
引用 楼主:
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会导致不同的尝试和实践。

楼主搞个7751的呀,不过6638也非常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搞个7751的呀,不过6638也非常不错了

7751在等一群友搞,研究7751用户手册要花很长时间,现在没有时间。

网友(2023-09-14):
楼主  我看了半天 6686的手册 没有看懂  一头雾水  能不能把代码发出来 参考一下啊

网友:
看结构好像是荷兰P5VE开源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