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块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23-06-15):
关于一块电路板的问题,本坛内的高手大师能把这款板子的电路图给画出来,在此谢谢啦。这个电路图只是借鉴一下,好像和板子有差别。

网友A:
胡乱画了一下6N2部分,不知对不对,感觉这个前级工作不了啊。

网友B:
     根据电路图,该板是一块二级推动二级反馈的6P1功放板。其中第二级电位器也是音量,但还有可能起高频衰减作用(因有些管子这样接有高频衰减,但6N2我没试过)。第二级反馈在6P1,并用反相反馈,所以屏极接B,电源接P。
    图你再对一下,是否有画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这么清楚,还是单面空板。自己根据PCB板画一下就可以了。

没必要让高手大师当低级免费打工人。

画了,越画越糊涂,画不下来图

网友D:
没有零件特别是电子管的封装图,画起来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零件特别是电子管的封装图,画起来太麻烦。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明天帮你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帮你画一下。

谢谢,太感谢了,现在我就是没弄明白音调部分就一个470K的电位器什么都没有,我看就像是二次音量大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路图,该板是一块二级推动二级反馈的6P1功放板。其中第二级电位器也是音量,但还有可能起高频衰 ...

太感谢啦,我就不明白那个音调电位器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画的非常好,这回我再好好看看,这回就有依据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乱画了一下6N2部分,不知对不对,感觉这个前级工作不了啊。

好的,我再看看,非常感谢,谢谢我再好好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