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扬程标称9米,实际垂直高度才3-4米,正常吗?(潜水泵 208元)

楼主(2023-06-15):
(图片)

网友:
潜水泵扬程分三种:
极限扬程-----出水量为0,水泵能顶起的最高水柱高度
最大扬程,-----最大可使用的扬程,此时出水量是额定出水量的80%
额定扬程,------水泵设计的正常工作扬程,在此扬程使用出水量正好是额定出水量

额定扬程9米,额定扬程6米,表示使用和出水口直径相符的水管,水管长度不超过扬程的2.5倍,90度拐弯不超过2个,垂直扬程9米时流量是6立方米每小时

这里有个矛盾,按电机效率83%,水泵效率74%,扬程9米流量6立方需要242瓦的水泵,实际由于小电机小水泵的效率做不了这么高,电机实际效率在七十多,小水泵效率到不了百分之五十,小于500来瓦的电机是做不出这样的水泵的,虚标是肯定的,从电流1安就能看出这个标签的自身矛盾,1安电流不是0.22千瓦吗?

网友:
不应该问其他人正常不正常,你自己觉得正常不正常就行!

网友A:
水泵扬程包括吸水扬程+压水扬程。

网友B:
吸水和压水扬程不一样
基本能差1倍
估计标注的是吸水扬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扬程包括吸水扬程+压水扬程。

潜水泵,只有出水扬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水和压水扬程不一样
基本能差1倍
估计标注的是吸水扬程

是潜水泵来的。

网友:
现在的泵歪得很,我们厂烧了一堆在那里,不过好泵都不便宜,打价格战的那些都是些垃圾货。

网友A:
那肯定是买了垃圾货了,你一条直管上去,什么摩擦系数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买了垃圾货了,你一条直管上去,什么摩擦系数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208元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你和店家交涉,不管他用什么方法能打到9米高我们就认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虚假宣传,换一家还是差不多,大家都这样

网友:
相当于80-90年代小年轻扛着相亲的四喇叭三洋录音机,上面彩色标签写着立体声四喇叭,200W。
6节1号电池假设带动200瓦,几秒钟就归西了。

网友:
国标的东西,基本都要打折的,电线没有用到过足平方数的国标线。。。。。

网友:
都是虚标,哪有九米扬程,过去国营大厂生产的东西差不多,

网友:
对于大多数的国产的东西,不能期望过高,基本就是"能用,是那么个东西"就行了.

网友C:
如果水泵的标称扬程是9m而实际运行扬程只有4m左右,那么实际流量会远超额定流量,水泵的轴功率会远超额定功率而引起电机烧毁。为了避免发送这种损坏,选型的时候额定扬程不要超过实际扬程的百分之10.大致告诉你这些原则,给你参考。详细的原理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
水泵的轴功率会远超额定功率而引起电机烧毁?  先把这句话解释清楚再说吧

网友:
楼上3042775020说得没错,量一下电流,不超标或超不太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水泵的标称扬程是9m而实际运行扬程只有4m左右,那么实际流量会远超额定流量,水泵的轴功率会远超额定 ...

那种水泵应该是恒压的吧?就是说如果你把出水口堵住,他的水压也是9米,即0.09Mpa。电流会自动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水泵的标称扬程是9m而实际运行扬程只有4m左右,那么实际流量会远超额定流量,水泵的轴功率会远超额定 ...

    正确,水泵扬程指在额定工况(流量)下的出口压力值,排除气蚀情况下,出口压力越低,流量越大,电流越大,厂里调节给水就是关小出口阀门提高压力,使电流不超. 这个不是干工程和技术的理解不了,还有各种风机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水泵的标称扬程是9m而实际运行扬程只有4m左右,那么实际流量会远超额定流量,水泵的轴功率会远超额定 ...

按你这么说,如果我在贴近水面的地方放水,岂不是会损坏水泵?

网友:
这泵的铭牌写220伏,1安电流,0.55kw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按你这么说,如果我在贴近水面的地方放水,岂不是会损坏水泵?

你的理解正确。

网友:
那种水泵应该是恒压的吧?就是说如果你把出水口堵住,他的水压也是9米,即0.09Mpa。电流会自动变小。

当你堵住出水口的时候流量为0。所以轴功率降低,电流减少。

楼主:
他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好了。不应该出现的。

网友:
应该先学学化工原理   伯努利方程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和国标无关  进口水泵也是这样标的

扬程说的是泵出口液体理论上具有的能量  并不是说能把水打到标注的高度

网友:
他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好了。不应该出现的。

你自己在网上查询一下水泵的扬程,流量,轴功率,驱动功率的定义和计算就会明白了。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
对,没错,以前我一直觉得把水泵口堵住水泵电流会增大,后来接触工程以后发现不是这样的

网友:
只买过鱼缸泵,用于点焊机水冷,的确也是扬程大打折扣。便宜东西,也懒得找店家解决了,原来是打算水桶放在地面,最后是做一个半米高的台子来缩短扬程。

网友:
功率因数

不能这么算,但功率标的是太大了

楼主:
上面写配套功率0.55KW。配套功率和额定功率有什么不同?

网友:
      小厂虚标的可能性很大,正常情况下0.55kw的潜水泵6吨流量9米扬程没有问题,前提是水源充足、电源线和出水管路满足厂家要求。

网友:
   -----请看下相近的----

网友D:
离心泵和自吸泵效率不一样,离心泵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几十,自吸泵效率要比离心泵低几倍,到百分之十几就很高了,同样的扬程和出水量,自吸泵配套的的电机功率远大于离心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离心泵和自吸泵效率不一样,离心泵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几十,自吸泵效率要比离心泵低几倍,到百分之十几就很 ...

        我这儿找不到这种小泵的参数,只好用自吸泵替代,了解下配套功率和轴功率区别,

        本人学历不高,只不过干过的活多点, 算三脚毛吧.

       请大师手下留情,不要这么吹毛求疵,

       效率大小请大家自己算下,自吸当然要低 ,  不太清楚这世上有没有离心式自吸泵这个品种.

网友E:
我这点有个泵,12伏电池供电,能把水抽到二楼顶,算起有6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点有个泵,12伏电池供电,能把水抽到二楼顶,算起有6米高

扬程和流量一般成反比

楼主:
1.6米高时,静止水压是0.04M,加起来实际扬程是5.6米。

网友F:
这种泵看铭牌就不能卖,220额定电压,额定1安电流怎么能是550瓦?连铭牌都标不正确怎么能生产出合格都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泵看铭牌就不能卖,220额定电压,额定1安电流怎么能是550瓦?连铭牌都标不正确怎么能生产出合格都产品 ...

实测 1.5寸水管,抽到1.6米。功率是350W。水流越小,功率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