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的hfe,引脚多数不合适,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06-15):
虽然数字万用表上设了4个孔,可以多一种引脚布列的选择,但是仍然不方便直接把引脚插入测试孔测试,例如B极在左侧的三极管就不方便测量,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需要引出一根测试导线吗?导线长了会对测试数值产生误差吗?

网友A:
4孔插座可以解决“B极在左侧的三极管”,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hfe是直流参数,引线长点不会引起误差。另外没遇到过因为B极在左边而不方便测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这种排列 。我习惯用T7,其实用它分辨管脚的时候多于测hFE 。

现在管子型号众多,根本记不住排列,甚至P和N都分不清,
去试或者测结电阻的话太麻烦了,还会打断思路。
如果是经常测,建议用晶体管测试仪,不贵,几十元。

网友:
测HFE, 用晶体管测试仪吧。强项,随便插。而且还可以测很多元件及参数,看本版有介绍啊。。。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孔插座可以解决“B极在左侧的三极管”,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万用表是4孔插座的,但是要测量2sc3355这样的B E C的布列脚依然不方便,E C位置相反

网友B:
四脚设计基本上能解决三极管的测量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脚设计基本上能解决三极管的测量问题啊

昨天测量C3355,E C脚好像是颠倒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万用表是4孔插座的,但是要测量2sc3355这样的B E C的布列脚依然不方便,E C位置相反

是有这种排列 。我习惯用T7,其实用它分辨管脚的时候多于测hF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当年不是有人问过,交通规则行人走右边,那左边留着干啥呢?

我才不跑呢,前面也有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万用表是4孔插座的,但是要测量2sc3355这样的B E C的布列脚依然不方便,E C位置相反

E C位置相反

即使这种情况,也没有感觉不好测,无论是E B C还是E C B,都好测,要说不好测,中大功率的三极管,引脚太粗就不好测,需要从测试插座引线出来或在做一个测试座,因为元测试座的插孔太细,直接插不进去。

网友:
一般不搞配对,基本上不用这个

网友D:
测量的时候用一根导线就可以,不必专门设计插孔,

网友:
这样可行

楼主:
这种有弹片的叫什么名字?,专用引出线吗?

网友E:
什么同样的测试仪??? 发个链接,经济实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的时候用一根导线就可以,不必专门设计插孔,

想过引一根导线,就是不知道长引线会影响测量数值的准确性吗?引出一根就足够了,另外两个脚,总能对应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同样的测试仪??? 发个链接,经济实惠的。

TB或pdd直接搜晶体管测试仪T7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引一根导线,就是不知道长引线会影响测量数值的准确性吗?引出一根就足够了,另外两个脚,总能对应合 ...

不必,测量的时候,用一根导线插进其中一个孔就是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 LCR-T7 TC2全彩屏图形显示 成品二极管电容测试仪

网友F:
其实什么都不要加,B脚插在NPN的B插孔,E脚插在PNP的C插孔,C脚插在PNP的E插孔。
这样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什么都不要加,B脚插在NPN的B插孔,E脚插在PNP的C插孔,C脚插在PNP的E插孔。
这样就可以的。

E与C能颠倒吗?我颠倒一个3AX22结果从400变成9

网友:
引用 楼主:
E与C能颠倒吗?我颠倒一个3AX22结果从400变成9

三极管,发射极与集电极不能互换。
结型场效应管源极、漏极可以互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E与C能颠倒吗?我颠倒一个3AX22结果从400变成9

看数字表的电路图,NpN插孔和pNp插孔E和C是对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数字表的电路图,NpN插孔和pNp插孔E和C是对调的。

原来是这样,其它电路没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其它电路没有变化吗?

其它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