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丝如何拆出来?

楼主(2023-06-16):
请教大家:比如像图片上的这种螺丝,锈蚀严重,已经看不到十字螺口,如何能拆下这个螺丝?

网友:
用烙铁对螺丝加热,通过螺丝金属体对周边塑料加热,塑料加热后就好卸了;

网友:
你就懒得把生锈螺丝的照片拍照传上来的功夫都没有么?只要稍微能吃的住劲,用尖头烙铁稍微加热就能取出来。

网友:
很简单。用一字螺丝刀

网友:
一边稍微加热,一边拧螺丝

网友:
实在拿不下,就选合适的钻头把头打掉......

网友:
钻头打比较好

网友:
塑料壳子,电烙铁合适的温度不会烫坏,但是可以松动螺丝。

网友A:
怎么用十字起子拧不下来吗?什么情况还需要加热?

网友:
有个工具叫取丝器,大小都有

网友:
断丝取丝器用过,只能用在能打孔断丝上,用反向拧入取出断丝。

网友:
用与十字槽宽相当的小钻头铣出十字槽,然后取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用十字起子拧不下来吗?什么情况还需要加热?

这样的十字起子大多棱角已经磨完了,啃不住螺丝了;

网友:
用断头螺丝取出器配合电钻取出!!!

网友:
用真正的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