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生产车间里用的音乐电铃方案

楼主(2023-06-16):
近期公司领导交给我一项任务,改造车间现有的自动打铃系统。我们是钣金加工厂,有三个车间,最大的车间有九千余平。我们很久以前就有自动打铃系统,因生产车间噪音大,我们最初选用的是防空警报器,这种报警器的优点是分贝数高、穿透力强,不论身处何处都清晰可闻,在规范员工作息时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可后来发现的问题是,虽然厂内员工对这种铃声早已习以为常,可对于外来参观的客户来说,经常是被吓了一跳,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故,所以想改成平和的音乐铃声。为节省预算,定时设备及布线都不用改,只想把原有的220V的警报器换成音乐电铃。我的困惑主要有以下几点:1,淘宝上的有卖高分贝音乐电铃的,黑色扁口的高音喇叭,直接替换是很简单,但这种电铃听上去音色太过单调,缺少泛音,不好听,暂不想采用;2,有没有报时专用的芯片呢,或者自己录制音乐片段;3,我想用TDA2030之类的板子做功放,喇叭用以前那种有线广播大喇叭好还是用那种广场上常见的稍显细长的音箱好呢。功放板与喇叭连在一起,定阻即可,三个车间三套功放。总之,目标是让员工都能听到较为悦耳的提示音。

网友A:
一台300瓦定压功放,每个车间几只10-20瓦音柱,全部接到主功放。
一台智能音乐播放器,可以设置定时播放音乐。

功放的电源由智能音乐播放器控制,音乐播放器常开,不能关。

网友:
2030是小功率的,车间不够用

网友:
据然你提到了用TDA2030之类的板子做功放,那220V的电源也有了,那就直接挂一个有源音箱不就行了吗??有源音箱带TF卡的,TF保存你喜欢的音乐,时间到了,220V市电通电,音乐不就响起????

网友:
先传统电铃,再音乐,加红白灯光。

网友:
网上有很多老式音乐IC,可以选适合自己 的,用定时器接通,输出要大功率D类功放模块较好。

网友:
有那种语音模块,时间不长。但是几分钟的肯定有。我去年咨询过。假设你录制几段段音乐命名为A\B\C\D。。。。文件,不同时间触发不同文件即可。至于功放部分,应该不会太烦人。但这不是最好方案。
最近看到数字功放,带蓝牙的,十瓦输出简单就能达到。能否在车间适当位置放几个蓝牙功放,然后统一用蓝牙定时发送音乐,主要担心蓝牙能连接多远,以及一个主机是否可以同时驱动多个数码功放。这是麻烦之处。
优点是便宜(20-40元可以买很好的数码立体声功放)。加便宜一点的音箱不知道啥价格。加一个DC24V1.5-2A的开关电源大概40元。
蓝牙解决不了,把音频信号用屏蔽线送到每台功放终端也可以,九千平方估计9-10套数字功放即可,每个功放两个音箱,间隔20-30米问题不大。
缺点是蓝牙解决不了,要架屏蔽线,有点麻烦。

网友:
看您介绍,提到车间噪音较大,才采用了防空警报,如果改回声音优美的音乐,要么是被噪音掩盖,要么采用非常大功率的设备。号筒喇叭可以保证响度,但不能保证音质,我觉得还是要牺牲一个方面才是最合理的

网友:
你改个汽车响号最实际。

网友:
报个方案,2、3万,找个几家供应商
老板应该很乐意,没必要瞎倒腾,老板能给你多少钱,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300瓦定压功放,每个车间几只10-20瓦音柱,全部接到主功放。
一台智能音乐播放器,可以设置定时播放音 ...

支持这个说法!
定压功放,末端可以任意拉线接。

网友:
25W号筒(角)高音喇叭3只1组,呈三角形放置
如果车间长度有200米,可准备2组

网友:
TAOBAO搜校园无线广播,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
钣金加工车间噪音大,要用音乐电铃,那么首选25W或50W号筒喇叭,音箱声音盖不过车间的噪音。号筒喇叭灵敏度高,失真并不大,只是低频响应不好,重放人声很清晰,而且它的特点是近距离听不吵、远距离听清晰。用号筒喇叭放音,音乐不宜选用有重低音和高音的音乐,功放宜选用带输出变压器的定压推挽功放。音乐电铃其实并不仅仅是电铃,它还可以用于消防应急疏散、会议通知,既然要上这套设备,那么就让它充分发挥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