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倒放之谜

楼主(2023-06-16):
94年上的技校,那个时代磁带和录音机市场占有率还是非常高的。那时我买了一个最便宜的磁带随身听,35元。刚开始音质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那时我也不懂正版盗版,只知道磁带店里的磁带卖得贵,一般都要8-10元一盒。有时候会看到小贩卖磁带,从10元3盒到后来10元7盒,我就买过几次。很多年后才知道,那些便宜的磁带都是盗版带。但盗版带我也不是经常买的,有时候就复制磁带。家里只有低档双卡录音机,是母亲95年买的,直流偏磁,恒磁抹音。一开始录音效果很差,后来我根据《录音机电视机收音机600问》的介绍,改了一下录音方法,提高了一些效果。

有一次,我做了磁带倒放实验,比如录音“一、二、三”,倒放后并不是“三、二、一”,而是一种听不出内容的奇怪声音,就像在时间隧道里穿梭一样,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你看拼音就能看出来,一是yi,二是er,三是san,倒过来是nas,re,iy这还能是三二一的声音吗?

网友:
倒放还没有什么,如果在正常放音状态但是再同时按下快进进键,在喇叭里放出的声音就是另外一种味道,知道在唱什么但速度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速度歌唱,是一种非常有趣声音!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
老衲经常视频(含声音)倒放。

网友:
你示波器看下 1   2  3 的波形请清楚了, 数字  1 , 一秒内的波形是不一样的;  正放和倒放人脑学习波形的认知就不一样了

网友B:
您的倒放实验一定是在播放键按下的情况下实现的......
这时的磁头与磁带微接触+高速,所以有像在时间隧道里穿梭的声音,有自动选曲功能录音机的工作状态也是这样的。
当然,加了静音电路的录音机没有这样烦人的声音。

网友C:
比如一二三的发音,从一开始到结束,二开始到结束,三开始到结束,倒过来播放是从三结束放到开始,二结束放到开始,一结束放到开始。一、二、三倒放声音怎么会三、二、一,倒数才是三、二、一。

网友:
当然不一样,时间信号,声音开头、起伏、结尾都在变,倒放很难辩别,如果用慢发生(故意拖长)也许能够听出来特定的几个字。连续说话话肯定不行。

网友:
在倒带时放出来的声音是加了速度的,我做的是用四声道磁头,左右连线互换,才是正常倒放的声音。

网友:
听说老鹰乐队著名的加州旅店这首歌,用磁带倒放听,会听见这首歌的内容是对魔鬼撒旦的歌颂!不知真假,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三——倒放的声音应该是“按四”

网友:
要倒就全得倒,要倒到底。
凭啥“三”倒放回去还是“三”?
还以为是啥神秘现象,原来是这个,稍微用点逻辑思维就能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一二三的发音,从一开始到结束,二开始到结束,三开始到结束,倒过来播放是从三结束放到开始,二结束放 ...

分析的道理

网友:
       声音倒放在一般普通机子上其实很难实现,带速不变,但磁带要反向走。不知楼主您是怎样做到的。
       一段声音本质上就是一系列复杂的波形,把它前后倒置,就会变成另一个复杂的波形,所以一般来讲,声音倒放就会“面目全非”了!
       但理论上有一种特殊情形,就是,如果一段声音的复杂波形是以这段音频中心点左右对称的,那么倒放和原来的声音在理论上就是一样的了。
       举个极端的例子,录一段正弦波形,例如500Hz的音频,再倒放,在理论上和正放的声音应该是一样的。
       再比如,录一段正弦波形五分钟的音频:第一分钟为500Hz,第二分钟为1000Hz,第三分钟为1500Hz,第四分钟为1000Hz,第五分钟为500Hz。
那么倒放出来,和正放就应该是一样的了。应该有点“一、二、三,三、二、一”的感觉了。
       当然以上都是纸上谈兵,也可能是错的,我没有条件用录音机试验。好象电子播放器可实现倒放,但不知是不是“完全倒过来”,没试过。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是错,请有能力的朋友们验证一下。

网友:
     录音机电机有电子稳速电路,使其反转麻烦些。直接交换电机两根线是不是都可行。
     另外,反向转动后,压带轮是按正向压带设计的,有一定角度,不知反向后,是否对走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拼音就能看出来,一是yi,二是er,三是san,倒过来是nas,re,iy这还能是三二一的声音吗?

这是最佳答案

网友:
磁带倒放是听不出任何可懂信息来的,这与倒着读课文是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是由单字组合而成的词组与语句,而每个字的发音都是正向的拼音拼读的,倒放时机器不会每正放一个音后再倒回去放第二个音,所以听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磁带倒放我遇到过不少,都是自己打开磁带盒清理时装反了所致。这种现象可以用来做保密通信,把用高速录音的磁带打开带盒反过来再录点东西,用普通的录音机无法解读。对方获取后要反过来并且要用同等的带速才能听清楚。

网友:
你可以给普通机芯装个4声道磁头 我装了一台  采集以后用电脑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倒放实验一定是在播放键按下的情况下实现的......
这时的磁头与磁带微接触+高速,所以有像在时间隧道 ...

我记得夏普三洋和京华的机子自动选曲的时候是静音的,星球的就是那种非常快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一二三的发音,从一开始到结束,二开始到结束,三开始到结束,倒过来播放是从三结束放到开始,二结束放 ...

想起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整蛊梗:一把石首 和 一把石伈

网友:
这是个傻问题。脑子突然短路转不过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