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片上传只能550K以下,怎么办

楼主(2023-06-16):
这个图片上传只能550K以下,怎么办

网友:
手机找图片压缩工具之类的APP,如果是PC上网,装PHOTOSHOP改照片尺寸很方便。

网友:
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里面可以直接压缩图片大小

网友:
你级别不够,积分2000分以上就可以发750K图片

网友A:
我使用的【光影魔术手】软件,压缩照片很方便,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光影魔术手】软件,压缩照片很方便,你试试看。

好的好好的

楼主:
好 的好的

网友:
550K限制是其次,最恼火的是加了论坛LOGO后,画质下降厉害。

网友B:
(个人觉得)其实也可以考虑使用图床,把图片上传至图床后,发帖时选择“插入网络图片”然后输入图床给的链接就行,图床的限制基本都在几M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其实也可以考虑使用图床,把图片上传至图床后,发帖时选择“插入网络图片”然后输入图床给的链 ...

这张图片就是通过图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其实也可以考虑使用图床,把图片上传至图床后,发帖时选择“插入网络图片”然后输入图床给的链 ...

使用图床可以上传几MB以上高清大图片

网友:
没有提示有视频

网友:
关于论坛不能上传图片的一个解决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这个贴,我自己转发了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