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7642袖珍收音机的制作

楼主(2023-06-17):
翻看1990年第一期无线电杂志,看到一篇《集成袖珍收音机》的文章,是用7642集成电路制作收音机,适合初学者制作,于是拍照分享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 买元件时带了几粒 以后试搭时 资料用得上

网友A:
这份“资料”有一个明显的错误:7642集成块是高阻抗输入,而且其电压增益并不高,如果可变电容选用140~170pF,那么天线次级需要达到初级的40%~70%,次级只有初级的10%会造成灵敏度大大降低。一般直接在天线初级做抽头。还有就是3AX31基极电位和集电极电位反了。除此之外,总电源滤波电容省了,TA7642供电端的RC退耦电容省了,TA7642供电电阻经常需要调整,这点也让文章作者忽略了。还有就是TA7642输出音频幅度在3~10mV之间,该资料给出的输出变压器最大输出2.8Vp-p,折合成有效值就是1V,显然,音频放大部分放大倍数需要达到100~300,两级变压器耦合放大的增益通常并不满足需求,音量很可能不理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份“资料”有一个明显的错误:7642集成块是高阻抗输入,而且其电压增益并不高,如果可变电容选用140~170p ...

冰岛老师,您好:
       这个电路中天线L2:L1接近1:10,那么将Zr=(7642的输入阻抗//R1(100k))折合到L1端不是应该扩大100倍吗?这样,就相当于天线谐振电路并联了一个Zr。如果要是L2:L1=(4:10)~(7:10),那么折合到天线谐振电路的电阻将会变小。这样应该会降低选择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冰岛老师,您好:
       这个电路中天线L2:L1接近1:10,那么将Zr=(7642的输入阻抗//R1(100k))折合到 ...

论坛坏之前是不是你问我电路图?     我的单管机电路图是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DC%2B%C0%B4%B8%B4

耳机换成了200Ω电阻    然后耳机下面接10μF电容再串一个1K电阻,然后就直接接在了 LM386  的音频输入脚上。

论坛坏了所以我那个贴也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坏之前是不是你问我电路图?     我的单管机电路图是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啊……论坛坏之前,我是回了一个和9014(9018)收音机有关的帖子。

要是这个电路图,那就是说有再生了。

网友C:
我做了一个 7642的  但是也是由于选择性太差所以我也不爱用它,后来开始做单管来复机,做好后发现选择性比 7642好,最好的时候能手10多个台。

不过磁棒天线我选择的是16厘米的,线圈需要反复调试,我的次级线圈最少的时候试过1圈,而且离初级很远,在那个时候选择性特别好,我在北京可以收到天津的相声台,就是有点弱声音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论坛坏之前,我是回了一个和9014(9018)收音机有关的帖子。

要是这个电路图,那就是说有再生了 ...

黄的部分没有    没有再生    我用的是 9018  感觉比9014灵敏很多。

不过我没有用 9018 去接耳机,应该音量会小,接 LM386 没事,音量嗷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个 7642的  但是也是由于选择性太差所以我也不爱用它,后来开始做单管来复机,做好后发现选择性比  ...

我以前做过一个单管机,在家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换个地方就自激了,也就是说,在家的时候再生量调节到正好,但是换个位置这些再生量就大了,然后就自激了。
关于7642,我看论坛里面北极冰老师的中生代收音机选择性很好,我一直在尝试制作,反正我是没有做到那么好。总是调整不好前面的振荡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34722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的部分没有    没有再生    我用的是 9018  感觉比9014灵敏很多。

不过我没有用 9018 去接耳机,应 ...

没有再生啊,那我有空的时候试试,我用9014是加再生了。

网友C:
再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用9014 时强台弱台要手动挪再生线圈的位置,我试过很多次后来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就不弄了。

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用小倍数的 9018 ,而且在我看来目前9018之后接音频放大音量也足够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冰岛老师,您好:
       这个电路中天线L2:L1接近1:10,那么将Zr=(7642的输入阻抗//R1(100k))折合到 ...

R1只是直流偏置,它一端接电池正极,另一端经过电容接电池负极,根本不在交流信号通路里边,天线的负载只有TA7642的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TA7642第一级是跟随放大而不是共发射极放大,因此它的输入阻抗很高(官方资料给的是3MΩ),大约是来复再生收音机输入阻抗的1000倍,即使不用次级绕组或者抽头,如果可变电容用270或340pF,选择性都不会很差,可变电容容量越小,天线线圈谐振绕组电感量越大,直接接谐振绕组选择性也就越差,使用127~180pF小容量可变电容,1000kHz以上选择性会非常糟糕,这是TA7642商品收音机大多使用带抽头天线线圈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只是直流偏置,它一端接电池正极,另一端经过电容接电池负极,根本不在交流信号通路里边,天线的负载只 ...

冰岛老师,您好:
       谢谢您能回复。看了您的回复,有些地方我和您的想法不一样,有些地方不太理解,还希望您能对我的错误和无知进行指导。先说一下我和您不同的看法。
       在7642的电路图中,R1是直流偏置,但是当交流信号进入之后(C3上面那点进入),然后一路进入7642,另一路通过R1,C4接地,这是我的看法。我对R1的理解就像来复收音机中三极管基极的上拉电阻一样,就像下面电路中那个150K电阻一样。所以,我觉得R1应该换成大一些的。这样可以提高选择性。

       至于您说的,使用小的可变电容(127-180pF)选择性就差,特别是1000KHz以上会非常糟糕,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可变电容容量越小,天线线圈谐振绕组电感量越大。还望老师给予一定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只是直流偏置,它一端接电池正极,另一端经过电容接电池负极,根本不在交流信号通路里边,天线的负载只 ...

老师,按照您这个意思如果我在初次级形式的磁棒天线中,减少初级线圈数、增加可变电容容量(比如360P)是可以改善混台现象的,对吗?

有时候为了改善选择性我把次级距离初级线圈非常远,几乎是16CM磁棒的两端了,不过的确能改善,但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用9014 时强台弱台要手动挪再生线圈的位置,我试过很多次后来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就 ...

关于再生控制我有个想法,请老师帮忙看看行不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8054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再生控制我有个想法,请老师帮忙看看行不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 ...

我可不敢当老师,能把单管机弄想就是奇迹了。

你这个电路我觉得有一些道理,但是应该是失败的。

因为你这个电路等于 9018 再生电路中你把 C 级线圈加了很多圈,你的 L1 总不可能是1圈吧 ? 这样一来给 L2 的能量比再生大了很多倍,所以我推断它可能会失败。

实践出真知,我说的可能是错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不敢当老师,能把单管机弄想就是奇迹了。

你这个电路我觉得有一些道理,但是应该是失败的。

好像你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冰岛老师,您好:
       谢谢您能回复。看了您的回复,有些地方我和您的想法不一样,有些地方不太理 ...

分析信号通路,用“交流等效图”是最直观的。交流等效图的画法,电容短路、电源短路,因此R1两端是被电源和电容短路的,它根本不在交流信号回路里边,它的取值对信号完全没影响。这里的磁棒天线次级绕组3~4是信号源,因此分析时不能按“电感开路”处理,可以看出,9014的输入回路只有天线线圈次级和9014发射结,没有第三个,9014收音机是这样,7642收音机也是这样。
关于可变电容取值对选择性的影响,仍然是对LC回路品质因数的影响。LC回路品质因数分为空载Q和有载Q,可变电容容量取值影响的主要是空载Q。根据谐振频率计算公式可知,如果要去收音机的接收频率不变,那么天线线圈初级电感量与可变电容容量成反比,而天线初级电感量又与绕线匝数的平方成正比。LC回路空载阻抗计算公式Z=L/(RC),假如C从270pF减少到135pF,那么,C减少一半,L增加一倍,R(线圈直流电阻值)增加到1.414倍,阻抗Z增加2.828倍。另,Qo=Z/Xl,L增加一倍,Xl也增加一倍,故Qo也增加到1.414倍。可见,可变电容容量越小Qo越高——然而,当TA7642的输入阻抗直接并联到LC两端,Ql的变化却完全不一样。以前我分析过,当负载输入阻抗Ri等于LC回路阻抗Z,Ql=Qo/2,当Ri>Z则Ql>Qo/2,当Ri<Z则Ql<Qo/2,可变电容由270p减小到135p,Z提升了1.828倍而Ri没有变化,这是破坏Ql的关键。
可变电容从270减小到135,既然Z提升到了2.828倍,那么在1/1.68处(60%)做抽头,可使Z与Ri的比值不变,Qo与Ql比值不变,这样,由于用小容量C带来的Qo提升也就可以使Ql得到提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按照您这个意思如果我在初次级形式的磁棒天线中,减少初级线圈数、增加可变电容容量(比如360P)是 ...

请看19楼。如果天线不使用次级或者做抽头,那么的确是可变电容容量越大选择性越好,但是在采取抽头阻抗变换措施的情况下,却是可变电容容量越小选择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看19楼。如果天线不使用次级或者做抽头,那么的确是可变电容容量越大选择性越好,但是在采取抽头阻抗变 ...

明白了   难怪我用360P的空气连效果不如200P那个差容薄膜双联效果好。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一个单管机,在家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换个地方就自激了,也就是说,在家的时候再生量调节到正 ...

北极冰老师的电路我前几天也刚做了,也如你一样前面Q1的电路不加上还能正常 收听,加上不是自激就是声小,更本不能用,也不知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