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2023-06-17):
手机耳放是电压驱动还是电流驱动?能不能作为前级使用?比如:手机——耳放——12AU7+6P3P(减少整机增益,加大驱动信号)

网友:
不能,除了你那耳放的輸出(即最古老耳的 2K內阻或晶体耳机)不然普通耳机才幾十歐的,那耳放是放大后再變功率推,而后級是電壓驅動,這轉換成了寃大頭,最差情況是損坏耳放,最好的也會是放大率不如轉門的前置。

网友A:
是电压驱动,手机——耳放——12AU7+6P3P。去掉12AU7或者去掉耳放方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压驱动,手机——耳放——12AU7+6P3P。去掉12AU7或者去掉耳放方可。

这类芯片能直接驱动6P14乎?

网友:
6P3P做耳放,功率忒大了点吧。

网友:
耳放500mW功率储备足够,100mW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几十年前就有说明了,相当于随身听耳机输出接功放。从耳机插口输出需要并联一个和耳机直流电阻接近的电阻,一般取50欧即可,这样可以得到一个数百MV级别的输出信号,接驳功放即可,如果还没搞明白,不建议动手

楼主:
把蛋机电位器换成5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蛋机电位器换成50欧?

增益不够,你这种胆机俗称三管机,没前级的,接CD和数播还凑合,输入就是电位器,严格讲是纯后级,需要接5倍前级,正规的前级都不是信号源直接接电位器,所以耳机输出接50欧电阻和胆机电位器没半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