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中的高频整流问题

楼主(2023-06-17):
类似于低频电路中的整流电路,LLC开关电源中,一组次级绕组,接成桥式整流和半波整流,她们的输出带载能力是不是不同,哪个带载能力强?输出电压是不是和低频整流的相似,桥式的比半波的输出电压要高吗?
手里有LLC开关电源,懒得实验了,就请教各位了

网友A:
首先,开关电源的频率较工频高很多很多达数千赫至数十千赫芝。
其次,开关电源的波形不是对称波形且幅值差别很大。
所以,一般情况下采用半波整流加滤波电容已可以滿足负载对电源的极大多数要求。半波整流对于变压器输出端的极性是有要求的,不同的极性其输出电压也不相同,这种情况下采用桥式整流就不合适宜了。在高频率且直流输出端接入大电容条件下,这种特性不太显著。

网友B:
初步想想,好像不是待载能力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工作的问题。

LLC每个“工作周期”分6个阶段,其中有4个阶段需要对应的整流管导通向外输出能量,并钳位励磁电感上的电压。
变为半波整流后,有2个阶段输出电流没有通道,起码是谐振电感、电容上的能量无处释放吧,工作条件都被破坏了,谨慎些吧,小心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开关电源的频率较工频高很多很多达数千赫至数十千赫芝。
其次,开关电源的波形不是对称波形且幅值差 ...

我问的是LLC开关电源,次级波形接近于对称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想想,好像不是待载能力的问题了,而是能不能工作的问题。

LLC每个“工作周期”分6个阶段,其中有 ...

我是看whmks老师做的胆机用的开关电源用的桥式整流,故有此感想;
感觉LLC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管如果性能不佳(频率特性不好)的话,容易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LLC开关电源,次级波形接近于对称波形的;

https://llc.elecfans.com/
参考一下了。

网友:
LLC功率输出,要么两个绕组两个而二极管的全波,要么一个绕组四个二极管的全桥,也就是正负半周的能量都要传递出去,拓扑的运行才完整合理。如果是理想变压器,两者带载能力没区别,现实中因为变压器窗口有限,单个线圈的线电阻会小很多,发热量会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whmks老师做的胆机用的开关电源用的桥式整流,故有此感想;
感觉LLC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管如果性能 ...

桥式整流是全波整流的一种形式,该开的时候会有整流管开通,不会阻塞输出通道。
换成半波就完全不一样了,谐振槽路存储的能量无处释放,励磁电感上的电压失去钳位“肆意”升高,随便哪点都会破坏正常工作条件。

只是大概想了想,您的想法好像原理上走不通。

网友:
输出波形对称的推挽、半桥开关电源,二次整流应该不能用半波,要用全波,原因楼上的朋友说过了。实现全波整流的方法至少有三种:高频变压器次级使用对称双绕组,桥式全波整流、倍流整流。三种整流方法各有各的优缺点,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不同,整流半导体元件不同,最适合的整流方法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