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老衲用的输入法:双拼输入法

楼主(2023-06-17):
想当年,老衲在砖瓦厂打工时,用的是五笔输入法,五笔的优点是打字舒服,速度快,不需要选字,选字是特别讨厌的。五笔很适合经常写报告、写总结啥的。

后来,下岗后,几天难得打一个字,几年下来,生疏了。
而且,手机开始流行,手机上用五笔很不方便。电脑上用五笔,可以不用记忆每个字对应的键盘在哪,也不用看键盘,凭感觉就能打字,但是,手机没有键盘,没有感觉,必须记忆。

后来,用上了双拼。双拼就是简化的拼音输入法。
例如:收音机,全屏是shouyinji,双拼只需要输入ubynji,任何一个字都只需要输入两个字母就可以了,u代表sh,b代表ou。很适合手机,也适合键盘。
手机触摸屏手写感觉不习惯。

双拼的学习,从零到会用,大概需要十几分钟。基本熟练,需要用几次。速度自然无法同五笔相比。双拼的缺点同所有拼音输入法一样:慢在选字。

网友:
经常打字的用五笔,不经常打字的用全拼。双拼用的人不多

网友:
本少就是用双拼,十多年了。

网友:
手机基本上手写,有想不起来的字就切换拼音找,找到后再返回手写,反正就写写短信微信什么的,也不需要速度,电脑用搜狗拼音十几年了(也可双拼的)

网友:
只会五笔的飘过。手机上可以用百度输入法,五笔很好用,也可以切换其成双拼、手写等。

网友A:
打字最快的应该是郑码输入法,用一只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字最快的应该是郑码输入法,用一只手即可。

据说现在只有专业人员用5笔了,郑码,不了解,这玩意儿在习惯,熟了再换别的很困难

网友:
现在用搜狗输入法

网友:
   用五笔字型输入法来录入汉字,还是非常适合汉字“拼形”的特点的,不过,现代人生活节奏快,估计没几个人会耐着性子去学习五笔了。现在手机上仍用单指打五笔字型。

网友B:
楼主的手机有OTG功能吗??有的话,买根OTG线把手机通过线和电脑键盘连接起来,就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五笔了!!!楼主试试吧!!应该可以!!!

网友:
说起输入法,如果使用五笔的话,只要会写的字(忘记了怎么读也没关系)就会打字;如果使用拼音只要会说的(忘记了怎么写也没关系写)就会打字。
以前一直是使用盲打全拼的,一次到电脑市场去给别人购买一台组装机,装机之后,那个经理(多次打过交道)随手用键盘打了一段文字,我很惊讶,打字怎么这么快,问了之后,他说这是双拼,就是每个字不管怎么复杂或者简单,都只要输入两下键盘即可以了,一键声母一键韵母。回来之后我大概花了几天时间就很熟练了(有全拼盲打的基础)。一直至今都使用双拼输入法。本人用双拼大概有十六、七年了,我使用的是微软键盘排列,搜狗也有这种排列。目前常用字打字的速度大概在150字每分钟左右。手机上也是使用双拼输入法。但是速度上不去,主要的原因是劳动人民的手指太粗了,一不小心按到邻居键了。缺点是:双拼熟练了,打全拼特别慢。

雙拼(含全拼)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很方便通過設置直接打繁體字,我以前沒有用過五筆輸入法,所以不太清楚使用五筆輸入法打繁體字是否方便?這段句子就是通過簡單的轉換之後直接打繁體字的。

手机上打字最快的就是语音输入了。现在手机识别率特别高,除了个别字如:名字 之外,常用语句几乎是百分之百。

网友:
       自从1996年自己学习用电脑打字以来我一直用“智能ABC输入法”中的“双打”方式进行文字输入,因为它简单易学,几个小时就可以上手,速度也不慢,一般的输入速度对于非文字录入人员来说已经足够。

       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使用这种输入法。1999年我又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智能ABC输入法”不灵了,因为WIN10不支持这个输入法,在网络上下载了几次运行都不正常。后来在坛友的帮助和指点下,就在笔记本电脑中自带的“搜狗输入法”中可以直接设置类似于“智能ABC输入法”中的“双打输入法”,其编码规则与“双打”一样。我现在输入的文字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操作的。
       有截图为证:

“双打”输入法设置

“双打”输入法设置

“双打”输入法编码表

“双打”输入法编码表

网友:
        不会五笔打字,一直用拼音打字,搜狗拼音打字法很智能非常好用,用了十五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字最快的应该是郑码输入法,用一只手即可。

打字最快的应该是郑码输入法

哦,不是说是五笔吗?

网友:
俺用Win10自带的中文输入法,如果打“收音机”只需敲“syj”就行了。

网友C:
当年和老婆结婚后才知道,老婆打字是用五笔,那叫一个快啊。咱这个网吧毕业的真是比不了

网友:
俺刚学电脑时用的是全拼,因为易上手。
后来有时间了就学五笔,感觉并不难。毕竟年纪大了,打字快不了,很佩服那些打字速度每分钟上百的人。
再后来又学了双拼,感觉比全拼快不了多少,可能还不够熟练吧。
还学了一点智能ABC中的笔划输入法,很适合那些不会拼音又不想学五笔平时打字不多的人。

网友:
现在输入法软件有常用的,字,词,句,成语,,,等等组合库,也能记忆你经常打的字组合,只需要打前面几个拼音就可以打出一句完整的话。
就是广告多,不想用。

网友:
朋友要去应聘文员,以前学的五笔,让我教她汉语拼音,一个小时就基本差不多学会了
话说,拼音输入会根据你的习惯显示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和老婆结婚后才知道,老婆打字是用五笔,那叫一个快啊。咱这个网吧毕业的真是比不了

我原来厂子的打字员,用5笔,突发速度,一分钟 能到 350字,一般也能 200多,可以跟上你讲话

网友:
对于职业录入员来说,五笔是最快的,毫无疑问。但是对普通人来说,五笔并不好用,因为思维里面想到一句话首先想到的是发音,如果用五笔大脑还要把声音转换成字形,相当的容易打断思路,个人感觉输入效率是不如双拼的。

网友:
PC输入用搜狗。手机输入用拼音九键。个人感觉拼音九键比搜狗还好用。

网友:
    我和楼主“英雄”所见略同!
    我从DOS时代就开始使用双拼输入法了。那时我用的是周志农的“自然码”。
    自然码属于“双拼”输入法,输入每个字只敲两个键。可以整句输入,智能识别,几乎不用在同音字中进行选择。这在当年是难能可贵的!
    在自然码出现之前我一直喜欢用吴晓军的2.13中文系统。输入法也用的是2.13自带的简拼。随后见自然码的编码规则与2.13的简拼大同小异,所以我没有费多少功夫,就轻松的过渡到了自然码。
    进入Windows时代后,自然码推出Windows版似乎稍晚了一步。觉得有那么一段时间的空白。用惯了自然码后我对当时流行的其它输入法都不愿意用。以至于在Word最初流行时我还在坚持用DOS版的CCED编辑文章。为的就是能够在DOS下继续使用自然码。
    后来有了Windows版的自然码。我一直使用了多年。再后来自然码版本不再升级了……再后来自然码就逐渐销声匿迹了。但“自然双拼”却在其它一些输入法中被继承了下来。
    现在我在电脑和手机上都用搜狗输入法。当然是将其设置成“自然双拼”来使用。

网友:
双拼方案的讨论见过一些,大部分观点认为输入便捷性是小鹤最好,但是微软的方案通用性更好,到别人机器上总能找得到。没见过谁提过自然码,当然我手头的双拼也都支持自然码。

网友:
速记员都是双拼,用的机器可以同时按下几个字母以达到高速输入的目的,电脑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机有OTG功能吗??有的话,买根OTG线把手机通过线和电脑键盘连接起来,就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五笔了 ...

试过用手机连接蓝牙键盘,也试过用OTG连接罗技带触摸板的无线键盘,也能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