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蓝牙音箱烧了一个声道

楼主(2023-06-18):
好坎坷,买了一个MH-M38蓝牙功放板,想制作一个蓝牙音箱icon!安装完后测试完美!可就在拔掉电源插口时,也没用多大劲,micro接口母座给扳下来了,焊的也太不结实了!

然后看着母座针脚那么小,对自己焊功也很有数,就放弃了,尔后重新接用了5v接线口,上电测试后发现,一放大音量蓝牙就重启,好头疼,难道如果接这个接线口电路电流就会不够用?怎么会重启?

没办法,考验我焊功的时候到了!

冒险把micro母座接口用电烙铁icon焊了回去,虽然接口有那么一点点歪了,但测试完美!心中大喜!感觉自己焊功长劲不少!

但好景仅过了五分钟,就在我沉浸在美妙旋律之时,挪动了下蓝牙功放板,巧的是5v接口的正负极接线碰在了一起,哎,音箱不响了,板载小灯也不亮了,我赶紧分开正负极接线,好在灯又亮了,可是发现右声道凉了,滋滋啦啦出噪音了!气的那个我呀,立马先剪掉了正负极接口线!

这可怎么办?能修吗?马上该封装上阵使用了,出了这幺蛾子,又回到了解放前,重新DIY吗?要是修的话,大神给分析分析,这是哪里烧了?

最后感觉,考验我焊功的时候又到了!生命不休,折腾不止!

楼主:
图片待上传

网友:
5v接口的正负极接线短路只会损坏5V电源,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弄短路了?先检查5V看正不正常再说吧。

网友:
两声道芯片/外围元件应该一样,如果一声道正常,比对一下。

楼主:
正负极短路它就是烧了一个左声道,我把喇叭换了一下,还是左声道滋滋啦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负极短路它就是烧了一个左声道,我把喇叭换了一下,还是左声道滋滋啦啦

将左声道输入端与右声道输入端对调,确认滋滋啦啦由其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左声道输入端与右声道输入端对调,确认滋滋啦啦由其引起。

这个,我不会换哎,是蓝牙接收音频信号,自带功放的一块板子

网友B:
先测试一下主控芯片左右声道输出是否正常,如果坏了,那就要换主控芯片,这样的话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如果正常,那就是后面功放部分有问题,哪个功放芯片坏了就换哪个。

网友C:
这个东西也不贵,买就要买几个好备着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一下主控芯片左右声道输出是否正常,如果坏了,那就要换主控芯片,这样的话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如果 ...

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也不贵,买就要买几个好备着换。

元老就是元老,料事如神,新的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