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故障原因请教

楼主(2023-06-18):
一台金卡思热风枪,一开电源就热保护,不能正常使用。百度也找不到相差的电路图和维修指导,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检修。下图是外形照片:

下图是内部PCB元件照片,外观检查没有发现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A:
几个问题:有风吗?风能调整吗?热保护后能从出风口看到热丝烧红吗?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看看热电偶有没有问题。先排除是识别错误还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C:
现在许多热风枪是单片机控制,如果程序丢失,就开不了机,除了换主板别无他法,因自己无法写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问题:有风吗?风能调整吗?热保护后能从出风口看到热丝烧红吗?

开机一两秒就自动停机,风热全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看看热电偶有没有问题。先排除是识别错误还是真的有问题。

我正在拆解手柄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许多热风枪是单片机控制,如果程序丢失,就开不了机,除了换主板别无他法,因自己无法写入程序

程序丢失的可能性不大,怀疑是热电偶或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好像没有单片机没有程序的,是运放

楼主:
拆开后测试,又能正常使用了,现已经恢复原样,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没有单片机没有程序的,是运放

粗看只有两片八脚芯片,应该不是单片机,运放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后测试,又能正常使用了,现已经恢复原样,谢谢各位的帮助。

准备换掉那根手柄线吧,很可疑。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从表面上看,因外观不带数码显示,所以没有单片机及软件控制部分。如是运放电路,其运放工、具有比较器功能,你应当从热电偶输出部分至运放的比较输入端和运放的基准部分都应当作为重点检查。

网友:
不带数显大部分没有单片机,电偶坏或断线的几率大,手柄就几条线万用表打一下就清楚了

楼主:
楼上几位分析的很正确,我将手柄拆开后,试图将热电偶拔出来,但拔不动,又不敢太用力,然后再通电测试就正常了,也许就是热电偶线路接触不好引起的。既然能用就不深究原因了,以后若又出故障再仔细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