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老碳芯电阻,用在胆机后极噪声大不大?阻值会不会随着时间推移改变

楼主(2023-06-18):
搞了些碳芯电阻,查了了下网上说法褒贬不一,噪声和阻值漂移成了最大隐患,但是阻值可以用万用表挑选,但是噪声可能避免不了,用过的大侠发表下意见

楼主:
看来大家不喜欢的占大多数,
碳芯电阻最大优点就是能吸收高能脉冲,现在电网中数字时代各种脉冲,加之胆机本省存在感性负载输出变压器,所以产生脉冲的几率也是很大的。
另外碳芯电阻经过百年的沧桑依然有使用,几十年的老机上依然使用同时能够工作,虽然个别电阻出现损坏这可能为概率问题,世上也没有不坏的东西。70年前的红星504收音机也是使用碳芯电阻,依然可以稳定工作。从几方面看碳芯电阻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个别损坏的现象,由于年份长使用量大,出现概率性损坏也是正常范围内,现代电阻也有损坏的几率。经过百年洗礼碳芯电阻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试,虽然反对声一直不断,实践出真知么,小马过河必须尝试,也不能人云亦云。

网友:
类似这种所谓的洋货,看似漂亮可爱,在低频环境用一用还凑合,要是在高频电路上使用,会让你改变想法,怀疑自己的能力。

网友:
竟然还有人当宝,愿者上钩。

网友:
我修过好几台国外的老电子管收音机,里面很多这种电阻,阻值不太准,没发现别的问题。

网友:
垃圾东西当成宝。

网友:
这种碳质(现在叫碳芯)的温度系数变化与当今的金属膜电阻正好相反。所以在许多特点场合下还是必须使用这种碳质电阻的。因此在一些仪器仪表里也能见到。当然、精度与普通电阻是不一样的。

网友:
500年后跟明清瓷器同价,尤其是这种5色环碳阻是经典!

网友:
这是发烧毒声电阻 你发财了。
据说听完的毒的住院了

楼主:
看来这种电阻还是值得一试,确实这种电阻可爱好看点(可能是现在电阻省美疲劳了),这种电阻误差确实大,但万用表挑选后还是能得到阻值接近的,加之这种电阻诞生在电子管盛行的年代,用在胆机上似乎更协调。以那时的物价和电阻价比,现在这种电阻卖几块钱一颗也算便宜的了

网友:
        事先测量一下阻值,因为误差可能比较大,如果是国产的炭质色环电阻误差会更大,现在视为古董了,看着比较怀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子管收音机上有使用,用在音频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是制作唱头放大器之类的前面部分,最好别用,但如果只是制作我们常说的前级,那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时电阻本身的噪声影响其实很小,甚至有说法说这种电阻的轻微噪声能给声音一种温暖的感觉,见仁见智吧

网友:
這東西与現代電阻比噪音大十倍以上,只能用在功放級或推功非柵阻上,前置便免問了。

网友:
买过几包,   包装是铝皮的  ,倒出来测量 ,误差都比标称的大的离谱 ,实在想不出标的色环有什么意义  ,测量了20多个  ,误差30%左右 ,可惜那铝包装了 ,后来凑合给用完了

网友:
这个东西是智障专用品,用它搞什么?总的说就是没谱,不过几十年了也不会大变巨变的折腾了。要用只管用,别用到精密地方搞死自己就是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电阻,但是从网上看到过对这种电阻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评论

网友A:
支持楼主换。

因为凡是来问的,都是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找人推一把而已。
推我是推了,但掉下去摔成啥样,怨不得任何人。

网友B:
由于不良商家炒作把实心电阻当宝贝,还出什么毒声,哄抬物价。碳质实心电阻器50年代以前的收音机里是比较常用的,进入60年代就被碳膜电阻(绿袍)取代。碳质实心电阻器通常是三环,误差环是第四环,金色环误差5%,银色环10%,本色无环(三环)20%。
以后生产的包括号称美国进口是改进后的合成实心电阻器。其电性能不如薄膜电阻器,其突出特点是可靠性高,要求高可靠性的卫星,海底电缆,计算机等比较常用,另外其价格低廉。因此不能被薄膜电阻完全代替。
实心电阻的主要缺点,精度低,稳定性差,电压系数和电流噪声较大,并且在长期负载下因局部过热而发生显著的老化,老化时在电阻体内形成的附加电容,以及粘接材料的介质损耗和集肤效应限制了它的高频应用。同时由于有粘合剂(树脂)容易受潮湿和高温影响。

网友:
六十年代自己装修收音机,用的是这种从古董机上拆下来的古董电阻,后来反复查噪音来源,最后确定是电阻,换了就好。印象很深。这种电阻噪音大,阻值误差大,不稳定,我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不良商家炒作把实心电阻当宝贝,还出什么毒声,哄抬物价。碳质实心电阻器50年代以前的收音机里是比较常 ...

于版所说及是,可靠性高是优点,意思就是不容易坏。精度差可以用仪器挑选,至于稳定性差,和噪声先试了再说。

网友:
都是炒作!其实国产的一毛钱一个的金属膜电阻比他好多了,不论是热噪声还是精度还是稳定性都比他好的太多,只是人们崇洋媚外就喜欢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不喜欢的占大多数,
碳芯电阻最大优点就是能吸收高能脉冲,现在电网中数字时代各种脉冲,加之胆机 ...

自己用得开心就行,无需他人也开心。BTW:我喜欢碳芯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不喜欢的占大多数,
碳芯电阻最大优点就是能吸收高能脉冲,现在电网中数字时代各种脉冲,加之胆机 ...

噪声大是真的,一分钱的金属膜电阻能秒了它
容易飘是真的,刚拿出来测一个值,焊到板上测另一个值
容易裂开是真的,不要弯脚太近
用对地方有好处是真的,毒鸡汤啊,不喜勿喷,各玩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家不喜欢的占大多数,
碳芯电阻最大优点就是能吸收高能脉冲,现在电网中数字时代各种脉冲,加之胆机 ...

碳芯电阻具有高音具有空气感 低音柔和有弹性,声音澎湃 不柔不娇 的特性。我看有的240块钱一个,估计就是因为能改变音质闹的

网友:
二十多年前我就把自己所有的碳芯电阻全扔了,估计有哪位有心人捡了去,没准楼主的东西里就有我扔掉的、完全可能被卖高价的“货”。

网友:
我修了几个美国机子,用的就是这种电阻,有的阻值变得很离谱,4.7K能变成4.7M。

楼主:
碳芯电阻也不完全是缺点,由于整体碳棒结构整体呈现出无电感状态。受热后碳粉的松紧能改变阻值,所以焊接时注意散热防护。精度用数字表挑选后基本能得到想要的阻值。五色环电阻刻槽工艺存在电感

网友:
【合成实心电阻器。其电性能不如薄膜电阻器,其突出特点是可靠性高,要求高可靠性的卫星,海底电缆,计算机等比较常用,另外其价格低廉。因此不能被薄膜电阻完全代替。
实心电阻的主要缺点,精度低,稳定性差,电压系数和电流噪声较大,并且在长期负载下因局部过热而发生显著的老化,老化时在电阻体内形成的附加电容,以及粘接材料的介质损耗和集肤效应限制了它的高频应用。同时由于有粘合剂(树脂)容易受潮湿和高温影响

感觉有点糊涂

网友C:
這种電阻用在前級,經常發出“百百”聲,又像拍馬屁,又像告之你上百元一只,燒家不高興才怪。全机使用,百百連續,身价也高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换。

因为凡是来问的,都是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找人推一把而已。

完全赞同,楼主倾向性很明显了,再说又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种電阻用在前級,經常發出“百百”聲,又像拍馬屁,又像告之你上百元一只,燒家不高興才怪。全机使用,百 ...

没那么夸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赞同,楼主倾向性很明显了,再说又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没有倾向性,用着不好就换掉,只是试下,但是试之前可能要找些理由忽悠下自己。不然没有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倾向性,用着不好就换掉,只是试下,但是试之前可能要找些理由忽悠下自己。不然没有动力

支持换。
比如早年雷雨天收听中波那个酸爽,不影响我现在希望拥有一台最好包含中波接收机;
比如大家都不喜欢噪声,但下雨的声音还是很助眠;

楼主:
网上也有少量讨论此电阻的贴子,但最终都无结果,这种碳阻就价而言不算炒作,如果能用好的话DIY也多了一种选择,民间也有大量库存,就像6p3p一样普遍。以下是哪位大哥的电阻跑我这来了,精度测了下确实蛮准的,个头也挺大的

网友A:
着眼点放到某种甚至是某个零件上,不如放到电路结构,输出牛,管子上。这些才是主要因素。
不去解决主要问题,抓着这些鸡毛蒜皮的下功夫,没有意义的。

你要测定一个电阻的影响有多大,你先要有精密的仪器设备,再要有达到屏蔽级别的电磁实验室,普通人不可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你根本无法分别他们的差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着眼点放到某种甚至是某个零件上,不如放到电路结构,输出牛,管子上。这些才是主要因素。
不去解决主要问 ...

发烧毒声这些人,都是平均小学文化的 平时喝喝茶道的老头子,自以为很高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烧毒声这些人,都是平均小学文化的 平时喝喝茶道的老头子,自以为很高雅。

哈哈。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就是不愿意说,太伤人。

好处就是平和了,不抬杠。坏处就是泛滥了,祸害人。总体来说还是害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眼点放到某种甚至是某个零件上,不如放到电路结构,输出牛,管子上。这些才是主要因素。
不去解决主要问 ...

兄台所言及是,一台机器各个环节都有一定的学问,每个环节都要深入探究。电路上成熟的有很多也是选择问题,胆管品牌也多如何选择也是需要深入,输出牛采用的材料也是需要深入,浸不浸漆,浸啥等等深入了也是无底的。电容的高频特性,损耗角,内部结构导致的电感,充放电速度等等,一台机器涉及到方方面面。同样电阻也是有很多值得探究的因素,精细化才有结果,逃避泛泛而谈问题没有任何结果,同时在大家帮助下能得到一些不带有主观意见的有用信息

楼主:
275一代,马兰士9都大量使用碳芯电阻,半个世纪依然工作,为何现在使用碳芯电阻会有如此大的反对声呢,实为不解。

网友:
无论玩啥,喜欢的趋之若鹜,不喜欢的视如草芥,很正常

网友:
过去己经为成品的机了,难道都把过去元件全换了?那是不是把过去的汽车另件全部换成现在的另件?不是反对声大,而是碳芯电阻实在是差,而所谓的毒声就是为了银子,连这都不明白?

网友F:
你在深山中当然不解,我们是旁观者,非常清楚,我们只是感到好笑。当然愿意用什么元件别人不能说三道四,即然你问大家,大家只不过实话说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那个时候汽油引擎也是普遍使用化油器的,到现在化油器的引擎依然能正常工作,为何现在使用化油器引擎 ...

比喻?有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深山中当然不解,我们是旁观者,非常清楚,我们只是感到好笑。当然愿意用什么元件别人不能说三道四,即 ...

也是,完全个人取向

网友A:
就是个电阻而已,有什么可纠结的呢?

我修过的老收音机里很多都是这种电阻的,都能正常工作,就是阻值差异大点,有时候电路凑合点。譬如FM鉴频的那2只电阻,不太平衡,导致调不到0。

不过有一个结论,就是不如现代的电阻。你非要用也不是不可以。功放不是卫星,不需要那么精密。

上升到那么高的理论高度,这些理论又需要去验证。

能验证吗? 答案是不能,光设备就买不起,不用说再建个房子做实验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电阻而已,有什么可纠结的呢?

我修过的老收音机里很多都是这种电阻的,都能正常工作,就是阻值差 ...

兄台仪器多,可以测试下,例如同一位置替换不同电阻测试下输出端噪音幅度毫伏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仪器多,可以测试下,例如同一位置替换不同电阻测试下输出端噪音幅度毫伏级的

说实话测试不出来,我手里最精密的仪器都不行。
因为周围干扰的噪声,譬如周围的电磁环境,电源线等等,这些远大于了一个电阻的影响。

因此我说不要关注这些了。

我老早就想着如何测试收音机的灵敏度了,反复试验就是测试不出来,原因就是周围的干扰太大了。要电磁屏蔽实验室才行。建电磁屏蔽实验室,我不知道如何做。

但我见过我们单位的屏蔽机柜,铜板有几个毫米厚的,开门子要吃奶的力气,否则拉不开。就是这样,手机放里面,也未必没信号。

网友:
这种电阻鬼子至今还在出,有些特殊场合还是用的 最大特点是没有等效电感 膜式电阻上面会刻有调整阻值的螺旋线会带来电感 缺点就是精度做不高,目前鬼子的做到5%左右 买过一些 同批的相对误差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