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敏度为1.5uV的短波接收器

楼主(2023-06-18):
吉林能收到八九个广播,最好不用LM386,总出现无声的情况

网友A:
灵敏度要看信噪比,R71e调幅0.5μV的灵敏度信噪比是10db,把70-2的信噪比也降到10db测一下呢?

网友B:
电路什么样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什么样的?图呢

稍等,图传不上去了,一会传链接

网友C:
灵敏度为1.5uV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435&highlight=%B6%CC%B2%A8%BD%D3%CA%D5&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灵敏度为1.5uV有什么依据吗?

说是这么说的,有空我用射频信号源试一下

网友D:
咋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看不到,

怎么,是链接进不去么

网友:
是的,链接进不去么

网友E:
如果这么简单的电路灵敏度有1.5UV,还需要生产二次变频甚至三四次变频的接收机么?一般收音机短波灵敏度为10-20UV,专业接收机为1-7U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么简单的电路灵敏度有1.5UV,还需要生产二次变频甚至三四次变频的接收机么?一般收音机短波灵敏度为1 ...

这个是70-2接收机灵敏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70-2接收机灵敏度

这个是一级收信要的设计指标要求吧,我见过的二级收信机239-1履历书出厂测试指标灵敏度为:话3-4UV之间,报基本是1.5UV。70-2是一级机,话灵敏度应该在3UV以下,具体没见过机器履历书上的实测值,说不准。

网友:
1.5uV?看看就好

网友:
這電路有一毫伏説得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要看信噪比,R71e调幅0.5μV的灵敏度信噪比是10db,把70-2的信噪比也降到10db测一下呢?

不同条件下的相对灵敏度估算时,可以认为信噪比的变化量约等于灵敏度变化量,20dB下信噪比换算到10dB,大致除3,15uV@20dB约等于0.5uV@10dB,实际上比这个要差不少,你可以认为0.5uV~1.0uV之间,灵敏度越高,这个估算误差越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一级收信要的设计指标要求吧,我见过的二级收信机239-1履历书出厂测试指标灵敏度为:话3-4UV之间, ...

查到了一个222接收机实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了一个222接收机实测值

我看到的222-1 履历书中实测值和这个也差不多,222-1的灵敏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底噪比晶体管和现代机的小,这应该与电子管特性和机器的做工有关系。

网友:
信噪比最重要,
机器的实际灵敏度也是受信噪比的限制的。

网友F:
问问,1.5μV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接收到1.5μV信号,是以喇叭或者仪器达到多少为标准?(可能我的表述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问,1.5μV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接收到1.5μV信号,是以喇叭或者仪器达到多少为标准?(可能我的表述有差 ...

通常有两個方面的技术限制,一是信号与噪声之比,二是低放輸出功率的限定。専業接收機信噪比通常規定10dB下,民用收音機則為20dB;輸出功率根据負載不同可有不同要求,例如1mW、5mW、50mW、100mW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实测过仅凭一张来历不明的图纸???还有更搞笑的吗?

稍等,一会出测试结果

楼主:
场管用的3n211,我也不知道1.5uV是怎么得出来的,测出来没有那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等,一会出测试结果

大约模糊中明白,其实不甚明白,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问问,1.5μV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接收到1.5μV信号,是以喇叭或者仪器达到多少为标准?(可能我的表述有差 ...

在接收机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高灵敏度接收机机灵敏度精确测量需要再屏蔽室内进行),用毫伏表测量接收机输出端在额定负载下的电压,记录下来测量值,此值即为机底噪音。
然后从接收机输入端注入信号,并同时测量输出端的电压,逐渐增加输入信号强度,当输出端的电压达到无信号输入时电压值的10分贝时(高于机底噪音10分贝),此时输入的信号电压就是该接收机在10分贝信噪比情况下的灵敏度。(例如R71E的灵敏度测量指标)
如果灵敏度的信噪比测量指标为20分贝,那就继续增加输入信号电压,直至输出端电压达到无输入信号时电压的20分贝时,此时输入信号电压即为该接收机在20分贝信噪比时的灵敏度。(例如70-2A接收机的信噪比测量指标)

所以如果需要比较两台接收机的灵敏度,需要统一测量环境和测量指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在接收机无信号输入的情况下(高灵敏度接收机机灵敏度精确测量需要再屏蔽室内进行),用毫伏表测量接收机 ...

谢谢回答,,我大概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答,,我大概明白了

接收机的灵敏度你可以理解为理想信号环境下的测试指标,实际使用中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因为接收端不但会接收有用信号,也会接收其他的非有用信号,这些非有用信号则视为噪声,这部分噪声最终会和接收机本底噪声叠加,导致本底噪声抬高而劣化灵敏度,也就是说你在电波暗室测得灵敏度是1.5uV@10dB,在非暗室条件下1.5uV的信号可能早被环境噪音淹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么简单的电路灵敏度有1.5UV,还需要生产二次变频甚至三四次变频的接收机么?一般收音机短波灵敏度为1 ...

据说双栅极的前级增益很高,在FM频段可以达到25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