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写入速度

楼主(2023-06-18):
买了几块盘,加了散热片,测试了一下盘半满后写入大文件的速度,最后一个图没有标注出来型号的是致钛5000。

Win10企业版系统,CPU主频锁2.4GHz,全运行在PCIE3.0x4模式下,内存DDR3200 16GBx2

楼主:
三星970Pro是MLC的盘,其余都TLC的货

网友A:
产品介绍里号称一秒一G的。

楼主:
为了买几块盘,做了一年多的功课,总结如下[不保证客观]。

NVMe的SSD尺寸2280(22毫米宽,80毫米长)比较常见,一般用于台式机和普通笔记本。此外还有2230,2242,2260,22110等尺寸, 2230和2242的盘多用于超薄本,22110的盘多用于企业服务器。
SSD最重要的是稳定性,然而所有媒体都往速度上带节凑,因为门槛低,便于软件测试。目前所有的软件均不能测出SSD实际性能。除非纯粹当仓库盘用,否则盘占用50%甚至80%以上才是它的真实表现。盘的稳定性远远比读写速度重要,毕竟大家都不希望数据顺坏。

三星
三星的盘用的自己的颗粒和主控,有一段时间某个批次0E和健康度问题很多,貌似后来解决了。三星的SSD总体价格偏高,性价比偏低。
990Pro,SLC缓存的读写速度7GB/s的水平,没啥性价比,好在温度低,加个薄散热片放笔记本上不错。毫无疑问,在三星生产的消费级SSD里,990Pro用了最好的颗粒,1TB容量的盘,SLC缓存大约120GB,缓外读写性能并不出众。性价比低于980Pro,不建议购买。
980Pro,老产品了,没有DRAM,缓内不是特别出色,在TLC盘里出缓写入速度几乎无敌,比990Pro还快。在高端PCIE4.0的SSD里,可谓是一款性价比爆棚的产品。
970EVO,PCIE3.0的盘,非常热。缓外800MB/s以上。
980,PCIE3.0的盘,老产品了,温度比较低,装笔记本上不错,缓外400MB/s水准,SLC缓存160GB左右。毫无疑问在三星生产的消费级SSD里,这货用的颗粒最差,性价比一般。

海力士
收了英特尔的一个部门,挤身SSD第二大厂商。
P44Pro,PCIE4.0的盘,SLC缓存读写7GB/s的水平,1TB容量的盘SLC缓存200GB的样子。温度很高,温度墙只有70度,需要配合散热片使用。温度高温度墙低,猜测用的颗粒很一般。
P41Plus,PCIE4.0的盘,QLC颗粒,缓外140MB/s水平,寿命短,性价比很低,唯一的优点是温度低。

西数
西数盘的特点是温度低,冷数据问题在SN850以下各个型号至今存在,总喜欢设坑玩手段。
SN850X,西数的PCIE4.0旗舰盘,综合性能弱于P44Pro和三星980Pro,缓外只有1GB/s的水平,4K也不出色,对不起高端盘三个字。价格却高一截,谈不上性价比。SN850X在AMD主板上装第二个卡槽的位置时,掉速严重,不清楚是否有新固件修复这个问题。
SN770, PCIE4.0的盘,没有DRAM,SN570的升级版,1TB的盘SLC缓存大约300GB,出缓后大约400MB/s的水准,最大优点温度低,适合笔记本使用。存在冷数据问题,目前来看性价比一般。
SN750,SN550的升级版,缓外1GB/s,最低也有800MB/s,冷数据问题严重,用一段时间掉到100MB/s以下,不过已经停产。
SN750SE,名字高大上,其实是SN750的缩水版,像是QLC的盘,缓外比SN570缓外还慢。
SN570,PCIE3.0的盘,没有DRAM,SLC缓存大约40GB,缓外400MB/s的水平,温度低,适合笔记本。目前来看,性价比很低。
SN550,初期1T版本21开头的固件缓外800MB/s,后来推出23开头的固件盘,缓外只有400MB/s,还存在冷数据问题,为此名声扫地。
SN350,QLC的渣渣,缓外80MB/s的水平,性价比很低。

东芝
就是凯侠,各个型号的SSD普遍配备DRAM,温度普遍较高,不太适合笔记本安装。装台式机上也要保证良好的散热,否则容易高温掉盘。写入量只有同行的2/3水平,健康度掉的飞快。猜测好颗粒高价卖给国际大牌客户了,剩下质量差的颗粒做成了消费级SSD出售。
SE10,PCIE4.0的盘,SLC缓内读写速度总算接近高端PCIE4.0的主流盘了,缓外写入1.5GB/s的水平,最差也有1.2GB/s,4K性能一般。温度偏高,1TB盘的写入量只有400TBW,性价比偏低。
RD20,PCIE3.0的盘,缓外写入速度950MB/s的水平,高温掉盘严重。1TB只有400TBW的水平。
RC20,PCIE3.0的盘,缓内读写速度很差,缓外平均写入速度650MB/s的水平,价格比较低,1TB只有400TBW的写入量。在自家SSD里温度表现算比较好的,跟同行相比算比较差的。

美光
国内牌子是英睿达,美光也是玩手段的厂家之一。
P5系列,定位PCIE4.0的高端盘,自研主控,读写速度在第一梯队,发热严重,性价比低。有一段时间TLC和QLC混用,黑白片混用,业内口碑很差。
P3和P1,PCIE3.0的QLC颗粒产品,寿命短,读写速度慢,发热不大,性价比低。

质钛
各款SSD性价比都不高,但营销手段高(水军、软文、精神股东)。
7100系,PCIE4.0无DRAM的盘,是5000系列的升级版,1TB的盘SLC缓存大约160GB,缓内读写速度接近大厂高端有DRAM的PCIE4.0盘,空盘写入速度很高,稳定性差,半盘以上掉速严重,缓外500-800MB/s的水准,总体好过SN770和三星980,温度偏高,不适合笔记本。
7000系,高端定位盘,实际性能进不了第一梯队,稳定性差,兼容性差,温度高。曾经一度掉盘、0E、变砖等问题一堆,大批召回过,后续解决情况没有关注。
5000系,PCIE3.0无DRAM的TLC盘, 1TB盘的SLC缓存80GB的水平,空盘直写平均1.2GB/s,稳定性差,半满后缓外大约250MB/s的写入水平,发热不大,兼容性差,性价比低。

非自主颗粒的牌子
属于我绕道系列。买别人颗粒和主控组装,成品还比别人卖的便宜很多,除了用劣质颗粒和低档主控降低成本,还能有更好的盈利方案吗?不排除有好货,但总体上属于拼人品。

楼主:
更正,980Pro是有DRAM的盘,980是无DRAM的盘。无DRAM的盘在内存里画出一块空间当DRAM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介绍里号称一秒一G的。

都是宣传的SLC缓存读写速度,几乎没有宣传出缓速度的。哪个宣称1GB/s了?致钛5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宣传的SLC缓存读写速度,几乎没有宣传出缓速度的。哪个宣称1GB/s了?致钛5000?

你到直播间看看去,凡是用到X江存储的,一秒一G都算慢的,差点儿把我给忽悠到把三星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直播间看看去,凡是用到X江存储的,一秒一G都算慢的,差点儿把我给忽悠到把三星给换了。

先填个80%占用率试试,他家哪个盘还能写入达到1GB/s?空盘速度都是收割韭菜的…

掉盘,0E,变砖,冷数据都占全了,他家的东西只能靠猛摇五星大旗信仰充值才有人买…

楼主:
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我多说几句,希望看到的能少中点圈套…

以无DRAM盘7100和有DRAM盘P44Pro为例。前者是个中档盘,后者是高档盘。

DRAM跟电脑内存作用类似,充当数据读写的缓冲区,无DRAM盘在电脑启动时从内存画出一块区域充当DRAM。当电脑的内存太强而载荷又太轻,无DRAM盘可能并不落后甚至可以打赢有DRAM盘。

这里用一台13900K内存DDR5 7200, CL34的电脑做测试,7100空盘写入速度接近2GB/s,超过P44Pro的1.45GB/s,因为前者缓冲区在电脑内存,工作频率7200,后者在DRAM里,频率不足4000,测试主机内存太强,DRAM就成了烈士。

同为PCIE4.0,Crystal压力测试很小时(数据块1GB),7100并没被P44Pro甩下多少,但是数据块很大时(64GB),7100的主控就力不从心了,尤其多线程4K,非常明显。

空盘测试意义不大,除非打算一直当仓库盘,但是当仓库盘,显然便宜掉渣的QLC更合适。如果不当仓库盘,就要装系统和应用程序等等,盘半满甚至80%以上满的写入速度才是它的真实能力。此时7100就显出了原形,出缓后几百MB的写入速度,P44Pro还能跑到1.4GB/s以上。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看软文评测,看直播,看水军宣传,如果不懂还贪婪就只能交智商税被坑。

7100价格位于三星970EVO和SN770之间,实际性能也刚好在这二者之间。

楼主:
矿石收音机图标太大了,刚好盖住

楼主:
7100空盘写入1.97GB/s,半盘出缓写入不足700MB/s
P44Pro空盘写入1.45GB/s,半盘出缓写入1.41GB/s

网友B:
性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咱们造不出来,可能就得享受3倍以上价格的国外2等货,还不一定卖给你
记得十多年前曾经花了2500大洋买了一块南韩棒子三星500G,这就是现实,肉痛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咱们造不出来,可能就得享受3倍以上价格的国外2等货,还不一定卖给你
记得十多年 ...

咱们能做高性能处理器不?10年前4核心的处理器多少钱,现在四核心处理器卖多少钱?

楼主:
补充:海力士P44Pro不适合做系统盘,主控算法有问题,回收和写入打架,做系统盘会卡顿。此外,这货还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