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脚电位器怎么接线

楼主(2023-06-18):
7脚电位器怎么接线,一台夏普777收录机的主音量电位器坏了,网购了一个7脚电位器,测量各脚都通,不知怎么接线,请各位高手大师怎样连线,先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就是这个

是不是这样?
带等响度的双联音量电位器

建议分别测量一下图上的
2到A电阻,2到B电阻;
2到C电阻,2到D电阻;
2到4电阻;
2到5电阻;
2到6电阻;
2到7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6脚电位器改造,要用8脚电位器来改造,8脚电位器淘宝上一大堆。
把音量电位器连同支架一起拆下来, ...

能发下接线图和电位器型号吗?谢谢!

网友B:
不要用6脚电位器改造,要用8脚电位器来改造,8脚电位器淘宝上一大堆。
把音量电位器连同支架一起拆下来,支架扩孔,8脚新式电位器穿过支架,用螺母固定,用细线连接电位器和电路板。这样改效果非常好,等响度功能保留。我这样改过很多台GF777,无一失败。

网友:
这么接等响还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换了一个双连的20K电位器,这回声音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r
我的磁带卡座录音电平电位器是这样的

网友:
请在双联电位器上标一下接线号,研究一下。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电位器替代的,完美呀!

网友:
如果是原配的直接焊接就可以,777电位器与一般不同,带抽头的。用其它没有抽头替代也可以,效果差一些。

网友:
网上找的,

网友:
这个难道不是按照旧电位器原样装回去吗?

网友C:
脚数一样不等于可以替代,代换前起码把两个电位器的碳膜走线做一比对。

网友D:
夏普777收录机的主音量电位器坏了,网购了一个7脚电位器。

夏普777收录机的主音量电位器是什么外形和型号?

网友D:
一直没有找到这种7脚电位器的等效原理图,原来是这样,感谢支持。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再看看应该能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数一样不等于可以替代,代换前起码把两个电位器的碳膜走线做一比对。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有找到这种7脚电位器的等效原理图,原来是这样,感谢支持。

是的非常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夏普777收录机的主音量电位器坏了,网购了一个7脚电位器。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就是这个

楼主:
是的这个坏了,声音无法控制,动一点声音就非常大。

楼主:
就是这个7脚的主音量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7脚的主音量电位器

既然已经拆了,就测一下各脚对应电阻条的阻值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右声道都一个现象吗?声音能关死吗?

左右声音都一样,在三分之一左右都好用,再开大一点声音就不受控了,非常大,

楼主:
这个就是在网上

楼主:
都装回去了,好的有时间我再拆开,谢谢,非常感谢,这回基本就能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
带等响度的双联音量电位器

今天拆开测量了一下777的主音量的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开测量了一下777的主音量的阻值。

这个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应该是2x20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