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小事故我该怎么办?

楼主(2023-06-18):
今天去父母家看望老人,老小区车位紧张并且小路两边停满了车子,在出门时右转有个车子没停到位车头撇向外面,我的车比一般轿车要大一点,如果贸然右转极有可能刮擦,于是准备倒车往另外一条路走出小区,没想后面还跟了辆车,拼命摁喇叭,连续摁了大概2~3分钟,我只好下车跟后面车的人说我要倒回去,请你让一下(他也要倒回去,否则谁也走不了),那人一脸不屑的表情说我这么没本事就别开车了等等难听话,我也没计较,又在原地僵持了2分钟,后来那人说我帮你开出去,没等我同意就拉开车门坐了进去,结果不出所料发生了车辆刮擦事故,保险来看了后定损两车修理费大概2000左右,我全责,我让他(肇事者)出钱他不肯,后来报警,警察来了说这是经济纠纷不属于管辖范围内,让我先把双方修车费垫付后再起诉肇事者。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大家说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这样分析:
你的车挂蹭了别人的车,应该是你来赔偿对方的车,虽然不是你开的,但是应该走你的车险来赔付。
剩下来就是你跟开你车人的纠纷了,对方能开你的车,是在你看到的情况下,你没有进行制止,说明对方不是盗抢,这个你是不能完全脱离干系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协商或法律要求对方负担一定经济赔偿。另外,那辆没有完全停到车位里面的车,你可以通知对方将车停好或者通过投诉相关部门要求他把车挺好,因为已经妨碍交通了,但是对方不会因此承担你得经济损失。

网友:
不是政治问题,警察都是这样。不要怕麻烦,特别是对这种肇事者。

网友:
现在路上开车这种人太多了,动不动就狂按喇叭。

我也希望你别怕麻烦。

网友B:
就算你全责,对方的剐蹭保险也得管的,你只是负责你自己车的维修费。
“帮”你开车的人,住的不远,你的损失他来赔。

网友:
应该是被刮车主有权选择肇事车主、肇事司机中的一位或两位赔偿。麻烦免不了了,协商不成建议法庭见。

网友C:
不要怕起诉,现在起诉很简单,很多流程网上操作即可。去了法官先调解,调解不成就判了。

他上去开你的车,你同意了吗?
说你没制止,难道制止非得拿把刀上去拖他下来吗?
去法官那里讲理,他能给你讲的比什么都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这样分析:
你的车挂蹭了别人的车,应该是你来赔偿对方的车,虽然不是你开的,但是应该走你的车 ...

说的有道理。只是停车超出停车位的车,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记得路边停车影响交通,造成事故的,即使和停车没有一点剐蹭,也要承担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怕起诉,现在起诉很简单,很多流程网上操作即可。去了法官先调解,调解不成就判了。

他上去开你的车 ...

是的我也支持起诉,老兄的道理讲得很透,赞一个。

确实不应怕麻烦,而且这样的小案子,应该也不会太麻烦吧。

网友:
先找找监控 保存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全责,对方的剐蹭保险也得管的,你只是负责你自己车的维修费。
“帮”你开车的人,住的不远,你的损 ...

你的车与人家没动的车发生擦挂就是你的全责,人家的责任是停车不规范,是交通规则的问题。你明知过不了偏要去过,能赖谁呢

网友:
怕麻烦就算了吧,遇到这样的垃圾还是不要惹一身屎味。看开点。不要和疯狗计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只是停车超出停车位的车,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记得路边停车影响交通,造成事故的,即使和停 ...

停车不规范出事故也要担责这是叔叔和稀泥,那是个“死车“也没有驾驶员。如果哪里有一位老人能说他违停吗?如果老人被撞叔叔一定会判开车的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