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美瑞不限流量10吋导航作显示器

楼主(2023-06-18):
凯美瑞不限流量10吋导航作显示器,屏有10寸,清晰度有600线,用AV口输入清晰度好视频当做电视或放电影看也是很爽的,不过看尾线接口定义是A17  A18是视频输入口,可以接AV线,不知用哪根线切换,现在这机坛友们手中不少,我在闲鱼上也花了209元买了一台,屏真的不小,当10寸电视也是很好的,用倒车视频看有网格不爽,大家一起玩有智慧的人多提供资料,折腾成小电视,在桌面上用也很幸福的。

网友A:
有些像笔记本电脑那样的DVD,带AV输入的,多数是电池鼓包或不读碟,那个屏幕就不错,从八九寸到十四五寸的都有,也挺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像笔记本电脑那样的DVD,带AV输入的,多数是电池鼓包或不读碟,那个屏幕就不错,从八九寸到十四五寸的 ...

是的,我手里有一个7寸的DVD,做工很好,彩色很好,是出口的质量,我舍不得出。

网友:
看端子好像是有三组av输入。一组应该是倒车,这个好像是刹车接地还是怎么弄来着就可以接入了,

网友B:
直接给低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低平信号

第几脚给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几脚给低电平

你要看线的定义    有信号线找出来     有的是供电 有正负的,有的是视频线   如果实在不清楚  可以到4S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几脚给低电平

还有一点差点忘记了,说不定  是高平信号      这个车机我没买   所以线的定义不清楚    你可以先低平   后高平    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差点忘记了,说不定  是高平信号      这个车机我没买   所以线的定义不清楚    你可以先低平    ...

好的

网友C:
这定制车机不知道能能刷常规安卓系统,要不然以后估计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定制车机不知道能能刷常规安卓系统,要不然以后估计会很麻烦

可能要root后才可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