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还有位式回差控温方式的吗?

楼主(2023-06-19):
定频肯定是位式控制,但变频主打是控温稳定,感觉舒适。我家这款小米空调,宣称是变频空调,怎么检测出来是位式控温?
KFR-50W/N2A1 巨省电 米家空调 2匹新1级能效
据说是变频空调。把温度记录仪放到挂机上面(与空调传感器是在同一个区域)测温。从温度曲线看看是定频空调。
产品地址:
https://www.mi.com/shop/buy/deta ... 62&cfrom=searc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故障,是真实的表现。

气温28度,设定26度不制冷,一定要设定到21度才制冷,这还不是故障吗?
建议您去看看别人家的空调会不会这样。

网友B:
大金空调路过
温控是平滑的过度,以至于环境温度28,设置26感觉根本不制冷
想要制冷,需要设置21度或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金空调路过
温控是平滑的过度,以至于环境温度28,设置26感觉根本不制冷
想要制冷,需要设置21度或更低

是呀,你看小米的,不但位式控制,还故意降低了一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金空调路过
温控是平滑的过度,以至于环境温度28,设置26感觉根本不制冷
想要制冷,需要设置21度或更低

这是有故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故障了吧?

不是故障,是真实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温28度,设定26度不制冷,一定要设定到21度才制冷,这还不是故障吗?
建议您去看看别人家的空调会不会 ...

变频空调是这样的,设定温差多少制冷效率会匹配多少
家里4台大金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温28度,设定26度不制冷,一定要设定到21度才制冷,这还不是故障吗?
建议您去看看别人家的空调会不会 ...

你理解错了。人家最贵的大金空调怎么可能不制冷,人家是说温差小感觉不到冷,不是不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是这样的,设定温差多少制冷效率会匹配多少
家里4台大金都这样

好的,是我见识少了。。。。。。。。

楼主:
有认识做小米的工程师吗?麻烦帮忙问问是什么回事?

网友C:
你应该找个功率记录仪直接测功率

你意思变频的温度一根直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气温28度,设定26度不制冷,一定要设定到21度才制冷,这还不是故障吗?
建议您去看看别人家的空调会不会 ...

肯定有问题,我618刚买的统帅变频,今晚室内29度多,我设26度,都很舒适,对着吹风口有点冷

小米这款APF 4.69,我的有5.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认识做小米的工程师吗?麻烦帮忙问问是什么回事?

其实还不如用功率插座或者钳表测一下电流,看温度到之后电流是不是减小了。就算有工程师,人家也不会告诉你商业秘密的。
我猜小米的变频不是无极的,仅有几个挡位,所以温度不是很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问题,我618刚买的统帅变频,今晚室内29度多,我设26度,都很舒适,对着吹风口有点冷

小米这 ...

人家是高贵的大金呢,一下装了四台哦。
我们国产货没法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不如用功率插座或者钳表测一下电流,看温度到之后电流是不是减小了。就算有工程师,人家也不会告诉 ...

功率只是控制手段,温度才是最终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找个功率记录仪直接测功率

你意思变频的温度一根直线?

直线是理想状态,但起码不要像现在的位式控制一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金空调路过
温控是平滑的过度,以至于环境温度28,设置26感觉根本不制冷
想要制冷,需要设置21度或更低

有同感,虽然我用的不是大金空调,变频空调可能都是这样。希望有大神科普一下,谢谢。

楼主:
商城安排了师傅检查,但那些师傅换部件就懂,这些技术他们懂什么?

网友D:
恐怕你检测的手段都错了;所谓变频,是指利用改变交流电的频率来控制异步电机(压缩机的动力)的转速,从而达到改变热泵功率来调节制冷量的目的。所以,单纯测量温度只能是个大概,要精准检测,就测测它的变频范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恐怕你检测的手段都错了;所谓变频,是指利用改变交流电的频率来控制异步电机(压缩机的动力)的转速,从而 ...

过程是一个,但也要看最终的效果。

https://www.sohu.com/a/322269096_206838

网友E:
小米这种贴牌产品,出现什么不合理的情况,都是合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这种贴牌产品,出现什么不合理的情况,都是合理的啊

这是美的1匹定频的控温效果。振动范围0.5度之内

楼主:
定频的效果还比他好

网友:
要达到完美的控制曲线,可能要重新整定PID参数,空调是批量生产的,每家安装容积都不一样,保温性能也不同,PID参数不匹配,就会波动大。变频空调有自动调整PID参数的功能吗?如果没有应该不会完美吧,(我外行瞎猜的)

问一下,房间多大?是不是,比较小。小房间大空调,更容易出现波动。

网友F:
还是要看出风口温度 如果室内机风扇风力不大,可能是温度不均匀造成的。
建议在室内再用一台小风扇均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程是一个,但也要看最终的效果。

https://www.sohu.com/a/322269096_206838

虽然最后是反映在温度上,但一样的变频空调,如果温度控制算法不同,温度曲线也不同,温度并不能直接反应压缩机的状态

与其测温度,还不如直接测功率,毕竟功率比温度更接近变频压缩机本身的工况, 压缩机的频率变化,肯定会直接反应在功率上,即使不是线性的,只要查看工作过程的功率(可以设置不同的温度观察),是否是固定几档,还是真的无级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要看出风口温度 如果室内机风扇风力不大,可能是温度不均匀造成的。
建议在室内再用一台小风扇均温。

房间开着循环扇的。这个问题我早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最后是反映在温度上,但一样的变频空调,如果温度控制算法不同,温度曲线也不同,温度并不能直接反 ...

其实我没有怀疑他定频和变频的问题。如果是变频其实是控制算法。

楼主:
变频空调用了定频空调的控温策略。软件工程师在忽悠消费者呀。

网友F:
使用了均温风扇后 房间各角落温度差可以改善 实际设定温度为28度。
但是总觉得吹出来的是潮湿的冷气 反而没有定温空调舒服。
这情况很早就在坛里说过 但是不少人都认为变频的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了均温风扇后 房间各角落温度差可以改善 实际设定温度为28度。
但是总觉得吹出来的是潮湿的冷气 反而 ...

恐怕没安装好,我的感觉,比定频舒服多,不会超市,开一会湿度计就显示下降了,没开之前80%多,开一会了直接讲到60%多

网友:
可能江南地区产冷凝水较多 我感觉变频就是制热好 有电子膨胀阀 可以不停机化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频空调听声音就知道了,测温度判断还是第一次见到,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

在变频的优秀平台上使用位式控温我也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管什么方式人体舒服就行,楼主图中稳定后温度波动峰峰值也就0.7℃,又不是属传感器的怎么能察觉?

我们是工程师,又不是普通人。当然对技术有讲究。

楼主:
当然如果有人说,这个价钱就是这种效果。那当我没说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然如果有人说,这个价钱就是这种效果。那当我没说过。

我认为,是控制参数和你实际房子的数据不匹配,看曲线和定频的还有很大区别的,好像过冲有点厉害,PID参数的I和D参数不合理,是不是大空调小房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是控制参数和你实际房子的数据不匹配,看曲线和定频的还有很大区别的,好像过冲有点厉害,PID参 ...

20平方  2匹

网友H:
那只能是厂家参数调教不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只能是厂家参数调教不合理了。

但他们又不开放给消费者自己调。 有其他品牌变频空调的网友也可以测试一下。温度记录仪放挂机顶部。用循环风扇均衡温度。然后把数据发上来分享。

网友H:
我买了5台美的变频,有一台温湿度记录仪,要上位机开启,查看。没有时间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5台美的变频,有一台温湿度记录仪,要上位机开启,查看。没有时间搞。

端午放假可以做个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午放假可以做个测试

没有放假,家里装修,所以,没有机会搞

楼主:
昨晚测试,曲线又变成这样。开了循环风扇。

楼主:
我做PID温控器时,采样的温度分辨率是1/40度。基本控制在0.1度的精度。

楼主:
有没有可能空调在收集数据,刚刚使用的前几次用位式控制,用上几个星期后才慢慢完善?

网友F:
控温主要还是要均温好: 就是在系统控制范围内 如果任意测一点都能表达一致的温度那么
接下来就能比较高精度控温了,做不到一致就很难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温主要还是要均温好: 就是在系统控制范围内 如果任意测一点都能表达一致的温度那么
接下来就能比较高精 ...

之前也是用了循环风扇

网友F:
空调控温就只能讲究人自身感觉了 谈不上多少精度。有种空调能把遥控器感应的温度发送到
空调,使遥控器周围的温度比较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调控温就只能讲究人自身感觉了 谈不上多少精度。有种空调能把遥控器感应的温度发送到
空调,使遥控器周 ...

我家里的小米和美的没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的小米和美的没有这功能。

美的有一些型号的空调有这个功能,叫随身感

楼主:
第三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调控温就只能讲究人自身感觉了 谈不上多少精度。有种空调能把遥控器感应的温度发送到
空调,使遥控器周 ...

我有2台老海信空调(肯定是定频,快20年了)有遥控器测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好奇,用的是什么传感器,采样的温度分辨率能到1/40度

传感器是PT100或者K分度热电偶。用V/F采样,精度最高可以达15位。

网友:
室内空调系统能做到1度左右温度偏差也已经很不错了。现在红外温度计普及
测一测室内角落 高低环境 会发现温度大不同。

网友:
我家小屋海信1.2P变频  由于房间小(9平米),白天处于变频状态没有明显温度回差。晚上由于环境温度降低达到最小制冷量时还能低于设定值压缩机会停机此时就会有温度回差。机器上有指示灯显示状态,红灯高功率蓝灯低功率和绿灯压缩机停机。

楼主:
小米的曲线没有美的的平滑:下面是美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温28度,设定26度不制冷,一定要设定到21度才制冷,这还不是故障吗?
建议您去看看别人家的空调会不会 ...

可能是楼主表达的是“感觉根本不制冷”这个事,也确实环境28°设定26°不明显。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变频的优秀平台上使用位式控温我也是第一次见。

所谓位式控温就是回温差过大,变频空调控温也应该呈现线性(冷媒流量平稳调节)调温的,你这个温跳确实是不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所谓位式控温就是回温差过大,变频空调控温也应该呈现线性(冷媒流量平稳调节)调温的,你这个温跳确实是 ...

现在空调普遍有速冷功能,开始的时候大功率运行以缩短制冷时间,整个过程不会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空调普遍有速冷功能,开始的时候大功率运行以缩短制冷时间,整个过程不会线性

那是开机运行模式在刚开机的时候,正常运行不会这样急升急降的,要不号称变频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PID控制 (在范围内)应该是连续控制没有回差。 变频空调铭牌 输入功率应该是一个范围。
空调出风口温度肯定比设定温度低 控温就是把冷风与室内气温搅拌的过程
如果出风口就是设定温度 那整个室温肯定会高。

??

网友:
个人感觉,变频制冷到设定温度的时间比定频长多了,定频很快就冷下来,变频很慢,一点点降,显然没有马力全开,我估摸可能是考虑到能效问题,为了满足一级能效,只能用这种控温方式

网友:
千六未到的国产空调,空调有室外温度探头,设置温度比室外温度低1度,测功率3分钟后稳定在26~50估计只是内机风扇转,设定比室外第2度10分钟功率50~120W之间。3度以上就时间长了15分钟~30分钟从900W降到120W。我觉得还是测功率比较直接,测温变量太多了人员活动都影响测温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