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越是快的网速越费电

楼主(2023-06-19):
最近一直研究手机续航问题,因为系统变成了鸿蒙3.0感觉比之前的鸿蒙2.0耗电增加了不少,为让手机续航能力增大试了各种方式。
之前一晚上耗电下降了20几%,现在下降到10%左右。最近发现家里 WIFI 5G和2.4G相差不少,5G的耗电更大!是不是越是速度快的网络越耗电?如果是这样话将来的6网络不是更耗电了?

网友:
总体上来说是的。

当然事无绝对,但大致如此。

另一方面,操作系统优化也很重要,做的不好就是费电。

网友:
同样的制程工艺,时钟频率越高越耗电.

网友:
5G的信号穿透性差,如果路由器隔着墙的话,5G信号衰减更大一些,手机为了和5G连接就要加大wifi的发射功率。如果把路由器和手机放在同一房间会好一些。

网友:
或许电池比之前多少有点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分清楚5 gigahertz和5th generation。

mate20有5th generation吗?

网友:
我的经验是信号越强越省电

网友B:
同一路由器5G和2.4G 整机耗电差的很大(这个我测试过)
当然主要是传送数据量5G大的多

同样手机用5G和2.4G也是
手机网,2G、3G、4G、5G也是耗电越来越大
要省电
使用时开4G
待机时开2G或联通3G(都打开移动数据,可实时收微信等APP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路由器5G和2.4G 整机耗电差的很大(这个我测试过)
当然主要是传送数据量5G大的多

昨天再次试,关闭蓝牙和变为飞行模式,一晚上电量只降低了9%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再次试,关闭蓝牙和变为飞行模式,一晚上电量只降低了9%

如果电池不很老?
飞行模式是关闭无线的?
那一晚上降1-2%
要不就是菊花机的特色
要不就是电池差了

网友C:
可以检查下后台运行的APP后台运行,各种后台通知,我的前几年买的华为荣耀手机WIFI常开,一夜耗电不超过2%-3%,你的是不是一直连接的是移动数据,要是数据那是耗电更大,因为需要传送的距离更远,需要的功率更大,要是WIFI,我是没感觉到2.4G和5G哪个耗电更大,因为都是自动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检查下后台运行的APP后台运行,各种后台通知,我的前几年买的华为荣耀手机WIFI常开,一夜耗电不超过2%- ...

可能你没有仔细检查和比较手机的耗电。我最近一直在对使用2.4和5G进行比较,现在关掉了5G,因为感觉在开启同样的状态下5G明显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没有仔细检查和比较手机的耗电。我最近一直在对使用2.4和5G进行比较,现在关掉了5G,因为感觉在开 ...

是没太注意,回头我关掉5G试试,看看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