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x16转NVMe装M2 SSD的转接卡谁用过?

楼主(2023-06-19):
图便宜,买的垃圾A520M主板,只有一个M2 SSD插槽。还有一块SSD没地方用上去,就买了一个PCIE16转NVMe的转接卡。

由于用的APU,不玩大游戏,日常足够,空闲出来的PCIEx16插槽,为了能利用起来,所以就买的这种转接卡。

价格低廉,十多块一个,用于转接SSD,确实能用,就是速度掉了大约1/4…不知道诸位谁用过这种转接卡,是否掉速也这么严重?

网友A:
不要真以为X16这种宽度就是支持16条通道,你看一下金手指的布线,估计就是只用到X4条通道。

不过X4通道的也应该能发挥到2000M的速率。而一般M2就是X4的PCIE,

网友B:
nvme一般最大也就4x,所以我整了块双nvme的扩展卡,刚好一块主板支持拆分,上两块1T nvme组raid0玩,速度略有损失,,大概1.8倍单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真以为X16这种宽度就是支持16条通道,你看一下金手指的布线,估计就是只用到X4条通道。

不过X4通道 ...

就是X4,没有那么多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me一般最大也就4x,所以我整了块双nvme的扩展卡,刚好一块主板支持拆分,上两块1T nvme组raid0玩,速度略 ...

这个转接卡就是x4,没有那么多布线。

见过转2块和4块的,我主板支持8+8或者8+4+4拆分,不知道能不能上两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转接卡就是x4,没有那么多布线。

见过转2块和4块的,我主板支持8+8或者8+4+4拆分,不知道能不能上 ...

我也有和你差不多的转接卡,但是掉速不多,另外,有的apu使用核显时,那个pcie16x实际只提供8x,即使拆分,基本就是4x+4x,也就是最多两个nvme跑满,而且难免速度有点打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和你差不多的转接卡,但是掉速不多,另外,有的apu使用核显时,那个pcie16x实际只提供8x,即使拆分 ...

老APU核显貌似占PCIEx8,我的是Zen3系列,挂IF总线上。

IF总线本来就带宽不大,居然还挂IF总线分掉一半,三缓如果大点能好很多,结果三缓又阉割了一半,垃圾按摩店实在是抠的不行。总怕APU影响它低端显卡销路…

网友C:
台式机主板一般只配一个m2插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主板一般只配一个m2插槽吧

AMD低端主板1个M2卡槽,例如A320,A520,中端主板通常有2个,例如B450,B550。

Intel的不清楚

网友A:
能放2个M2的估计都要ATX标准板尺寸,mATX板估计位置不够,除非只留1个PCIE X16,其他PCIE插槽都舍弃,
再或者两个M2高低叠放,下面只能插短的M2卡,上面的插长M2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放2个M2的估计都要ATX标准板尺寸,mATX板估计位置不够,除非只留1个PCIE X16,其他PCIE插槽都舍弃,
再 ...

微星B550M两个M2,但是第二个M2和第二个PCIE只能用其一,第一个PCIE是x16,第二个PCIE只有x4的速度,而且还是3.0,不过给了6个SATA。

华硕B550M也是两个M2,没有微星那样的冲突,但只有4个SATA。感觉华硕的设计更合理,因为现在SATA设备用的少。不过第二个PCIE3.0x4这么低的带宽也不适合上独显。

B450系列的第二个M2貌似带宽只能PCIE2.0x4

网友D:
主板的m2可以直通CPU,所以可以满速,但一般只有一个m2盘位满速,另一个盘位半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的m2可以直通CPU,所以可以满速,但一般只有一个m2盘位满速,另一个盘位半速

对。但是我的这台电脑用APU,APU只给到PCIE3.0啊,4.0的盘也得降到3.0,温度能低点,跑分低一倍,不过实际应用中感觉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放2个M2的估计都要ATX标准板尺寸,mATX板估计位置不够,除非只留1个PCIE X16,其他PCIE插槽都舍弃,
再 ...

现在很多matx主板都有两个m2了,我的老b450m就有两个全长度的,但只有2个pciex16和一个pciex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matx主板都有两个m2了,我的老b450m就有两个全长度的,但只有2个pciex16和一个pciex4

我的记忆里B450的第二口貌似只能跑2.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matx主板都有两个m2了,我的老b450m就有两个全长度的,但只有2个pciex16和一个pciex4

我有一块22110规格nvme的b450板子,能直接装那种比2280还长一点的nvme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放2个M2的估计都要ATX标准板尺寸,mATX板估计位置不够,除非只留1个PCIE X16,其他PCIE插槽都舍弃,
再 ...

阿索斯 mATX 主板,两个 M2,两个 PCIex16 + 一个 PCIex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记忆里B450的第二口貌似只能跑2.0吧?

是,之前没注意看规格书,618 趁国产杂牌 SSD 便宜买了个当数据盘用,一跑才 1.5G 速度

直接郁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板的m2可以直通CPU,所以可以满速,但一般只有一个m2盘位满速,另一个盘位半速

一个开工作室的同学前些日子上的 13700k,两个 M2 都满速 我发现我的老掉牙的按摩店第二个居然直接 PICe2.0 问他情况,直接给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之前没注意看规格书,618 趁国产杂牌 SSD 便宜买了个当数据盘用,一跑才 1.5G 速度

2.0的带宽其实也够用了,3.0和4.0只是跑固态的SLC缓存好看,硬盘买来不可能只空盘放着。SSD填个半满甚至80%满,再测出缓写入速度,那才是SSD的真实水平!

1.5GB/s已经很不错了,三星990和海力士P44出缓也就这水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微星B550M两个M2,但是第二个M2和第二个PCIE只能用其一,第一个PCIE是x16,第二个PCIE只有x4的速度,而且 ...

南桥上的风扇,是自己加上的吗?我觉得,可能加一个侧板机箱风扇更好,还能给M2 SSD 散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的带宽其实也够用了,3.0和4.0只是跑固态的SLC缓存好看,硬盘买来不可能只空盘放着。SSD填个半满甚至8 ...

SSD只能用半满,才好。再需要存储数据,就需要换更大的SS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开工作室的同学前些日子上的 13700k,两个 M2 都满速  我发现我的老掉牙的按摩店第二个居然直 ...

上不上满速很重要吗?实际上够用就好了,哪有电脑经常工作在满速状态呢?不要郁闷,更不要对这些没有用的极限参数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南桥上的风扇,是自己加上的吗?我觉得,可能加一个侧板机箱风扇更好,还能给M2 SSD 散热

说来惭愧,本来想买一个6厘米风扇给另外一个小机箱用,结果眼神不太好,买了一个5厘米的。
退回不值运费,放着又不甘心,想来想去装南桥上了,其实南桥温度不高,根本不需要。

机箱挡板处装了一个8038风扇,加强对流,为了给P44Pro散热,没有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SSD只能用半满,才好。再需要存储数据,就需要换更大的SSD了。

半满?我买了一辆装10吨的卡车,只能装5吨是不是很亏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半满?我买了一辆装10吨的卡车,只能装5吨是不是很亏呀...

半满,可以延长SSD的寿命,并一直维持一个快的读写速度,总的来看并不亏,我认为。

有的时候,看似吃亏,全面的看,并不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半满,可以延长SSD的寿命,并一直维持一个快的读写速度,总的来看并不亏,我认为。

有的时候,看似 ...

正常使用TBW根本用不完,还操心什么寿命阿,小心翼翼使用才是可惜,我都是用来随便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半满,可以延长SSD的寿命,并一直维持一个快的读写速度,总的来看并不亏,我认为。

有的时候,看似 ...

杂牌子黑片白片的真不好说,可能得悠着点用,其实大多数情况主控死的最快。

好牌子的都是用到不想继续用,根本就用不坏。

我2012年买的三星笔记本,硬盘SSD只有120G,还是垃圾TLC的840EVO,从来不关机,有时还下BT,直到去年给小朋友上网课,才注意了一下,发现寿命还剩97%

还有牙膏厂的530,也快10年了,这货MLC双面颗粒,滚烫,就是不坏,早扔一边嫌小嫌慢(130MB/s写入速度)不想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子黑片白片的真不好说,可能得悠着点用,其实大多数情况主控死的最快。

好牌子的都是用到不想继续 ...

本本自带的海力士512G, 买了就随便用,基本天天都有下载,一年半写入才26T,用完TBW不知道还要多久,过保肯定是时间先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开工作室的同学前些日子上的 13700k,两个 M2 都满速  我发现我的老掉牙的按摩店第二个居然直 ...

13700K一片处理器价格能买你一台电脑,功耗逆天,主板不能太低档,否则供电扛不住,主板高档了,当然M2接口也不能低档…

网友E:
引用 楼主:
2.0的带宽其实也够用了,3.0和4.0只是跑固态的SLC缓存好看,硬盘买来不可能只空盘放着。SSD填个半满甚至8 ...

测试数据共 110GB(小电影),预先从 NAS 里复制到第一个 M2 口 SSD(希捷 510),重启电脑,再从 510 复制到这个杂牌 SSD,我琢磨着它缓存不可能有 128G 以上吧,结果就没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半满,可以延长SSD的寿命,并一直维持一个快的读写速度,总的来看并不亏,我认为。

有的时候,看似 ...

我唯一测试过的 90%+ 满的 SSD 也是一个杂牌,SATA 口的 2T,先是睡觉前把整个本地机械盘的数据丢进去,第二天早上看差不多啦,就把 NAS 里找了几个小电影丢进去,很快就不行了,一卡一卡的 不要说区区 100MB/s 都维持不了,甚至时不时速度直接掉到零 没法,只能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数据共 110GB(小电影),预先从 NAS 里复制到第一个 M2 口 SSD(希捷 510),重启电脑,再从 510 复 ...

TLC早期盘SLC缓存不大,装点东西就塞满了。后来的无DRAM盘SLC都很大。例如1T的丐中丐三星980有160G,1T西数SN770有300G,就连1T致钛7100都有160G。

先装满3/4,再测就是真实能力了。例如致钛5000空盘能跑到1.2GB/s,半满就240MB/s了,7100空盘能跑到2GB/s,装80%再跑不足700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