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长明灯

楼主(2023-06-19):
晚上上厕所太黑,开灯又太亮晃眼…坏玩具车一堆,车灯拆下一个5毫米LED,手机5V充电头一堆,随便拿一个,找到1K欧1/8W电阻一只,串上用烙铁焊接完事。理论耗电功率大约0.01W,就算效率10%,一度电也能亮1年多…

亮度跟晚上十五的月亮天差不多。白天几乎感觉不到亮,除非阴天很厉害。也曾经考虑过光控声控红外感应等等,先不说成本,控制模块待机耗电都比LED还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控+人体感应+LED+光伏板=8元左右!有成品卖,5-10元的都有!不比你这个好?

这个是废物利用,没花一分钱。光线亮度还刚好合适,比你说的那些组合耗电低很多倍。

网友:
没有伟大祖国母亲 强大的供电系统
还长明灯 做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功率开关电源一般有高频变压器,效率和功率因数都比阻容降压的高很多,阻容降压得串联好多个才能达到与 ...

小电流实际上效率最高的还是电容降压,几乎是0损耗,而任何开关电源都有损耗,像普通的LED恒流驱动,自损耗基本在1-1.5W,至于功率因数,所有家用电器几乎都是感性负载,容性正好互补一下

网友A:
光控+人体感应+LED+光伏板=8元左右!有成品卖,5-10元的都有!不比你这个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废物利用,没花一分钱。光线亮度还刚好合适,比你说的那些组合耗电低很多倍。

和我的一样 我的卫生间也用这样的LED灯,10多年了,常年不关电源一直开着,夜里照明特别好!

网友C:
手机5V充电头,是不是也可以省了????

直接220V插座指示灯换成高亮LED灯,通过阻容分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5V充电头,是不是也可以省了????

直接220V插座指示灯换成高亮LED灯,通过阻容分流.............. ...

那不是还要阻容元件

网友E:
唉! 都是搞电子的,做就做得像样点,这模样太寒碜了

这是我做的,当然也是废物利用,开关和电容虽是买的,用红包没几分钱。

一个电源开关,一个亮暗开关,用手机充电器外壳,LED是灯串上拆的暖黄色灯珠,电容降压,8只LED两只反向并联再四组串联。

暗档

亮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还要阻容元件

一个电阻也行啊............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才多少钱???比一个手机充电器便宜太多了,充电器还有待机功耗呢

几毛钱的事,家里电器上,都有这些电容电阻

学习一下7楼的,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一样 我的卫生间也用这样的LED灯,10多年了,常年不关电源一直开着,夜里照明特别好!

谢谢版主鼓励。

但还有一个问题,卫生间因为潮湿,时间久了会导致LED根部锈蚀断裂,后来我滴了点蜡,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5V充电头,是不是也可以省了????

直接220V插座指示灯换成高亮LED灯,通过阻容分流.............. ...

阻容降压不是不行,是效率太低。5V充电头退役的有很多,反正也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 都是搞电子的,做就做得像样点,这模样太寒碜了

这是我做的,当然也是废物利用,开关和电容虽 ...

我的的确寒碜。你这样一改是好看多了,但是还得找壳钻洞,工作量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还要阻容元件

小功率开关电源一般有高频变压器,效率和功率因数都比阻容降压的高很多,阻容降压得串联好多个才能达到与之相当的效率,咱们这低廉的LED一致性又不是那么好,哪天一个坏了,全都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鼓励。

但还有一个问题,卫生间因为潮湿,时间久了会导致LED根部锈蚀断裂,后来我滴了点蜡, ...

我的卫生间四周没有窗户,有排气扇。

LED灯常年不熄灭,坏了非常容易换新的!

看一看我刚刚的拍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的确寒碜。你这样一改是好看多了,但是还得找壳钻洞,工作量不小啊...

反正退休了闲的,正好找点事消磨时间,我做东西都是板板正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