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高频点灯3A5+4P1S全直热试验机

楼主(2023-06-20):
   全直热胆机如用工频交流点灯其可闻噪声肯定是不能接受,用直流点灯的噪声虽然听不到,但有坛友认为音色不好,还影响管子寿命。因此,设想用高频近似正弦波的LLC电源供电,来比较一下直流点灯与高频点灯的区别。
高频点灯的具体测试见这一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76596&extra=
    因手中有一台直流点灯的3A5+4P1S机,这次做一台相同的机,唯一区别就是输出牛不同,直流点灯机是用耳放专用牛,高频点灯是用乐潘S-1001。
    电路图,

高频点灯机,手中有这个机壳就拿来装上

直流点灯对照机,内部有三组整流组件。

     测试方式
二机同时开机、输入同一信号源、二机输出端接一只转换开关,用同一款耳机听,耳机是一款平板耳机,其频响相当平坦。

    试听结果
因有转换开关,就方便瞬间转换。结果是不分仲伯,都相当细腻耐听。
   二机的优缺点,
    1、直流机缺点是要有整流组件、阴极二端有电压差,阴极不能匀称发射电子,可能会影响寿命。优点是输出端没有高频载波。
    2、高频机缺点是有高频载波,有的认为感觉不好,究竟有没有影响,目前还没定论,个人没感觉到有明显影响,不过本人听力仅有12K多一点。优点是供电简单,阴极电子发射匀称。
二机的载频波对比,在听音时抓取的波。二机匀没有任何高频滤波措施。
交流机,波线明显粗

直流机,波线细了很多

交流机

直流机

关于载频波,只要用交变电压、电流供电点灯就有一定的载频波。
    另外,说一下旁热管和直热管的区别,就用说话来比喻,旁热管语气直一点,直热管语气嗲一点。
以上初试和观点正确与否,请坛友们斧正。

网友A:
恭喜成功,迈出很重要的一步。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网友B:
你的直热管灯丝都带有中心抽头,也就是内部有对称的中性面,4P1S热惰性较大,3A5虽然略小一些灯丝电流也是110mA,不妨试试用交流点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热管灯丝都带有中心抽头,也就是内部有对称的中性面,4P1S热惰性较大,3A5虽然略小一些灯丝电流也是1 ...

理论上直热管交流点灯可行,2A3用是可以的,电池管(热惰性非常差)用冯报本老先生的交直流两用机电路也可以。(电路图见《无线电》62.5期),但是实践对自锁管上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热管灯丝都带有中心抽头,也就是内部有对称的中性面,4P1S热惰性较大,3A5虽然略小一些灯丝电流也是1 ...

版主的资料真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成功,迈出很重要的一步。

谢谢!自己瞎试试,还可以,目前天天听。

楼主:
       谢谢!就是为了想证实高频声危害有多大,从目前看,只能在爱好者中有一席之地,在发烧友中不消一顾,因有高频载波,当然可通过前级旁热、后级直热的组合和高频滤波处理后,高频载波就会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直热管灯丝都带有中心抽头,也就是内部有对称的中性面,4P1S热惰性较大,3A5虽然略小一些灯丝电流也是1 ...

谢谢版主提供的资料,用工频交流点灯主要在低阻耳机上有难以克服的可闻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资料真全;

谢谢你的光临,多用电源板有没有去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提供的资料,用工频交流点灯主要在低阻耳机上有难以克服的可闻噪声。

忘了你这是耳放了,耳放对噪声很敏感,要求低噪较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光临,多用电源板有没有去打样?

谢谢您的关心;
还没有呢,考虑到现在手里还有原来打好的板子和装好的SS3S910和L6599改的板子,感觉变动用也可以,故犹豫中;

网友:
人耳对高频比对低频敏感些,这就是我一直不用开关电源的原因,最多点个灯丝。

我的工作就是开关电源,内心还是很抗拒音响用开关电源,在电源老化车间里面,大脑会产生不舒服的感

觉,我平时都不进去。

用两个手指堵住耳朵,耳朵里面是不是会听到高频噪音?有些人说那是大脑的工作噪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我个人支持高频交流点灯,虽然有些高频干扰但都不在音频范围内人类听不到

网友:
我觉得,耳放和功放用高频交流点灯没有问题,因为无论耳机或喇叭都不会对输出信号里残留的高频载波有响应。

如果前级用高频交流点灯,可能会麻烦些,前级输出的残留高频载波有可能被后级放大或者干扰后级工作。除非在信号进入后级之前做好高频载波的滤除。

高频交流点灯,个人还是觉得正弦波应该更好,各种谐波成分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