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薄膜伞型可变电容器

楼主(2023-06-20):
最近,我也开始复旧了 。先做了两个矿机用的空气可变:手机拍照练习--自制单连空气可变 - 〓原创摄影天地〓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今天又完成了薄膜伞型可变电容器的制作,效果还好,定位限位正常,结构稳固,容量为4~365PF。

补充内容 (2023-6-20 23:22):
感谢各位老师和玩友的加分鼓励!

网友:
好手艺,动手能力极强。

网友:
做地漂亮,好手艺!

网友:
制作的很漂亮。

网友A:
看着就几片,容量挺大,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几片,容量挺大,高手。

片直径大,42mm,0.1mm绝缘片,定片与动片仅留0.05mm活动间隙,因此5动4定就有400+PF。相对空连,薄膜介质制作比铰容易。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片直径大,42mm,0.1mm绝缘片,定片与动片仅留0.05mm活动间隙,因此5动4定就有400+PF。相对空连,薄膜介 ...

同样面积的材料,薄膜介质的容量大于空气介质吗?

网友:
点赞,老师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面积的材料,薄膜介质的容量大于空气介质吗?

是的,由于介质的极化作用,在同样面积和间隔距离的条件下,薄膜介质的容量大于空气介质。您可在空气可变的间隙中,插入薄膜,便可得到容量增加的测量结果。

网友C:
这个也可以自制?老哥也真是太牛了!感觉这世上没有老哥干不了的事情!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可以自制?老哥也真是太牛了!感觉这世上没有老哥干不了的事情!大赞!!!

谢谢鼓励!很多物件看起来难制作,了解和熟悉后,动手制作就容易了。曾经觉得电视机太复杂,装过修过就感觉没啥了不起,修彩电比修收音机更容易 。不过,现代的液晶电视没修过,只是拆过废旧,不敢吹

网友:
老师动手能力太强了,给老师点赞。

网友D:
手艺真棒,学学这手艺就可以做个三联做调谐高放,还可以做个刻度盘,从低到高均匀排列的可变电容,想了很久了,一直没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真棒,学学这手艺就可以做个三联做调谐高放,还可以做个刻度盘,从低到高均匀排列的可变电容,想了很久 ...

双连和多连的制作难度,在于多组定片的独立结构,我也寻思了很久。说实话,我做单连也是为制作多连打基础。万丈高楼从地起,一步登天很难,欲速则不达。把单连制作完善了,无论严谨的绘制和实作,都掌握和熟悉了结构原理,双连和多连的制作也就容易多了。

网友E:
老爷子的制作太给力了!
麻烦把各部件的制作细节讲一讲,方便我等仿制。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爷子的制作太给力了!
麻烦把各部件的制作细节讲一讲,方便我等仿制。

您好!可变的制作并不难,关键在于定位和限位。转轴不能晃动,但必须转动灵活稳定,这就要转轴与丝牙固定套筒内孔适当配合,用卡子固定。我用网购的6mm黄铜丝杆制作转轴,废大电位器的丝牙固定套筒加工利用,M4的不锈钢卡子。

动片180度限位,用0.5mm黄铜片与有机玻璃挡块组成:

动片弹性接触焊片,用0.2mm磷铜片加工。

极片用0.2mm纯铝片或紫铜片,先剪出形状,后用文具纸胶带捆扎固定,再钻孔锉齐。

介质绝缘片要求高频性能好,耐磨和无延伸变形,商品薄膜可变用的就是透明的PVC硬薄膜。存有一些制版打印用的PVC菲林,0.1mm厚,正好适合。介质绝缘片用圆规刀加工,形状越小越难。
定片和动片的定位用0.5mm黄铜垫圈,与2片0.1mm介质绝缘片+0.2mm铝片配合,刚好留有(0.5-2x0.1+0.2)/2=0.05mm缝隙,结构较适宜。
非专业制作,难免业余粗糙,这些方法只是我根据自己的条件所为,仅供玩友参考,抛砖引玉,找寻适合自己的更好方案。

网友:
谢谢了老爷子!
仔细学习,慢慢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面积的材料,薄膜介质的容量大于空气介质吗?

肯定的,距离更近,电容更大

网友:
前辈制作的真漂亮,但是同我小时的外形有点不一样

网友:
这工匠精神值得晚辈们的膜拜呀

网友:
这可费了大神了,做的好,赞一个!

网友:
老爷子手真是巧!

网友:
制作的很漂亮技艺精湛,老爷子真牛!!!

网友F:
  请教一下,动片中间半圆孔怎么开方便。

网友:
做的漂亮就像买的成品一样。

网友G:
好手艺,好想做一个,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详细的制作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动片中间半圆孔怎么开方便。

您好!我是先做一片样片,先钻3mm的孔,后用什锦锉整形出圆方孔。然后捆扎在一起钻孔整形,铜铝都很好加工,没想象中那样难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手艺,好想做一个,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详细的制作过程吗?

您好!制作薄膜介质可变并不难,主要须了解其结构。您可揣摩一些实例,也不必复制我的办法,按适合自己的方案去制作,先做大一点,成功率高些,越小越难,小型薄膜的加工就很难。详细的制作过程需要大量的制图说明,没学过机械制图,只能勉强画些示意图,以后整理出来后再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制作薄膜介质可变并不难,主要须了解其结构。您可揣摩一些实例,也不必复制我的办法,按适合自己的 ...

搬个小板凳坐前排等待老师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很多物件看起来难制作,了解和熟悉后,动手制作就容易了。曾经觉得电视机太复杂,装过修过就感 ...

现代的液晶电视好点的就是一低配的计算机,也有开关电源板,还有主板,有显卡芯片,结构同计算机一样。曾经家里的42寸LG越来越难启动,和计算机电源坏了难启动现象一模一样,心里寻思是不是电容坏了,但有一个同学是干家电维修的,N年前我还经常向他请教显示器的维修技术,显像管电视的维修技术在本地是大牛,图省事搬到了他那,告诉我要换主板,还不是原装的,代用的。我不想换,让他打开看看能不能修,并提出了电容失效的问题。结果打开后,结构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把计算机搬到电视壳中了吗?看电源板,果然大电解都鼓了,换之,通电,开机正常。我同学只会修显像管的电视,新电器都不会修,液晶电视仅限于换主板。低档一点的电视就是一个安卓平板,不难修。

网友:
这技术!自制中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手艺,好想做一个,老师可以分享一下详细的制作过程吗?

把原有设计草图整理了一下,应该可以显示出粗略结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原有设计草图整理了一下,应该可以显示出粗略结构,仅供参考。

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2023-09-16):
做得真好,什么时候有空闲的时候也仿一个

网友(2023-11-29):
做到六寸半喇叭那么大是不是一片就够了呢?用敷铜板做。可能双连都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