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去修车部把空调修好了

楼主(2023-06-21):
这还是第一次空调出现问题。前几天按AC后空调不太凉,没管他继续开。突然隐约闻到糊味。过了会感觉吹的风不凉了 。查看压缩机电磁不吸合了。想着是不是保险丝断了。查看也不是。网上搜索说是电磁线圈开路或损坏。爬车底下看看真弄不了, 需要把车架起来,还要把皮带拆下来。这对个人来说有难度。同时上网看了这个配件基本在140-180元之间,如果是在明处我真的能自己修。这个真弄不了。去家门口车店他1个小时搞定了。真的是那个线圈和离合器坏了。还加了2瓶坲。收了我350元, 也不知道是贵了还是便宜了。不对,肯定是不便宜。

网友A:
这价在正常范围内。
如果我开修车部,这个活儿收费在三百到五百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在正常范围内。
如果我开修车部,这个活儿收费在三百到五百之间。

感觉300还行,400感觉高。500感觉太黑了吧

网友B:
现在的店真是什么钱都要赚。
线圈和离合器坏了也不会造成漏氟啊!
多加了两瓶氟,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网友:
氟钱是白交了,加多了泵头更爱坏,挂上压力表测一下这种气温高压别太高,具体多少您百度一下。

网友C:
"
也不知道是贵了还是便宜了。不对,肯定是不便宜。
"

我都是自己买配件,自己有工具,然后自己换。自己干过就知道人家师傅要那份钱值不值了。

网友:
价不贵,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坏了得拆修,压缩机拆下换电磁离合器、复装、抽真空、定量加氟,料也有工也有,快慢看手脚。   另外问问:没说保多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店真是什么钱都要赚。
线圈和离合器坏了也不会造成漏氟啊!
多加了两瓶氟,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绝对赞同你的看法,这就跟医院一样,人都死了针头还不肯拔下来,还要多收你几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店真是什么钱都要赚。
线圈和离合器坏了也不会造成漏氟啊!
多加了两瓶氟,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我感觉是压缩机位置空间狭小不拆掉压缩机不好换电磁离合器及线圈。如果我是修理师傅也是本着少拆一点是一点,必定自己还得装。只要拆压缩机那么就得放掉原来的氟,组装后重新抽真空加注。这师傅挣百十钱正常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压缩机位置空间狭小不拆掉压缩机不好换电磁离合器及线圈。如果我是修理师傅也是本着少拆一点是一 ...

这个解释合理!
有的部件的确位置很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释合理!
有的部件的确位置很尴尬!

谢谢,我只是公平公正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也不知道是贵了还是便宜了。不对,肯定是不便宜。
"

你我都抢啦人家的饭碗。。。。。。。。。。。。。。

网友:
不见得是离合器电磁线圈坏啦吗,空调有个压力开关,过高过低都会引起线圈不吸合,估计是缺少冷媒

网友E(2023-08-18):
不算贵,我12年帝豪,换一个发动机后机脚胶,工时费要300到400元,正在找地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算贵,我12年帝豪,换一个发动机后机脚胶,工时费要300到400元,正在找地沟中

你这个换零件钱不贵。但工时贵。换机脚很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换零件钱不贵。但工时贵。换机脚很费劲,

前,左,右机脚胶我自己更换了(加有609螺丝胶),只有后机脚从上面放不下工具,兼且找不到维修步骤,故未搞。机修工出身,感觉不费劲

网友:
假如你去了一个坑人的店里,检查一遍告诉你压缩机坏了,然后换压缩机,充雪种,一套下来一千多元,你听了是不是心里好受多了。我们这小县城加雪种一瓶50元,2瓶100元,线圈和离合器要100吧,工时费150吧,我觉得真不贵。本人驾龄20年,绝对不是胡说。。

网友:
给村里人换过三轮车发动机 , 要了100  ,  感觉很良心了 , 发动机还归他们了  。不过还真有一个觉得黑的 ,  到处说我的坏话  ,   可能觉得应该不要钱吧 , 最后骂完街, 自己百度视频      ,买了120元的各种工具 , 信心满满的折腾了2天 , 最后顺利的到修理铺 ,  150换好了

网友:
加雪种时你没有注意看他的雪种压力表,如果加进加完才2.5压力的那代表你雪种不够,那个压力开关不会接通,所以压缩机不会工作,压力开关一般在水箱附近,我也怀疑雪种压力不够

网友:
巨化的冷剂一瓶220克才十元,,两瓶冷剂加一套加氟工具也就60-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