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电源12脚电压的变化情况

楼主(2023-06-21):
明纬S-350-27 改可调已经出现好多年了,改法有电位器、数控、数字电位器等等,方法大同小异,关于加装辅助电源相当一部分人都装12V小型电源,有成功的,也有自激炸机的,论坛上也一直有关于12V辅助电源的高低问题讨论,到现在还有争论。口罩期间,实在闲得无聊,测量了明纬S-350-27电源的TL494芯片的各脚电压,特别是12脚电压的变化,只做了一个表格记录备用,没有拍照,但12脚电压变化记忆尤新。

楼主:
请看表:27V空载12脚电压16V+,调整1K微调到最高电压33V时TL494的12脚电压19.8V。当空载5V时电压低于12V,当5V电流0.2A时12脚电压升高到19V+,与空载时相当,当5V0.5A时电压升高到21V+,当5V2A时电压到22V。12脚的电压随负载变化很不线性,在高电压33V大电流12A时,12脚的也不会升高太多了。我测量的是23V。

楼主:
根据我的测量,空载时12脚电压随输出电压变化还有线性可言,一旦带有负载,12脚电压会剧烈变化,随负载加大,变化量趋于减小。

楼主:
从实际侧量看,改可调配装的辅助电源的电压还是高一点好,我一直用15V的,包括指导学生的一共有200多个,只出现一例自激啸叫的,改换了C17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我的测量,空载时12脚电压随输出电压变化还有线性可言,一旦带有负载,12脚电压会剧烈变化,随负载加大 ...

494极限供电电压40V左右,12V供电有点低(设计为15-21V比较合适),倒不是对IC本身有多大影响,而是后面还有对管+驱动变压器,这组合如果供电电压偏低会造成激励不足,发热大甚至炸机。

供电绕组没有反馈,随负载轻重飘忽不定是正常的。
以前做电源时,有时候会把供电电压弄得稍高一些,后面再加一级稳压,这样就稳了。
还有一块电源绕了一组线圈不做它用,专门给散热扇供电,负载重时电压高转速快,负载轻时电压低转的慢甚至停转。实测后风扇连调速电路都省了,风扇转速与负载轻重吻合的挺好。

楼主:
关于改可调不能从0调节电流,有很多人是把TL494改换为KA7500B,这个是可以,可明纬电源用的TL494是大厂的正品,只要用一个10K和一个5.1欧就能从0A起调,真的没必要更换494,。有的认为小电流不稳定,我没有遇到过,在最大12A可调情况下,8mA恒流应该算小电流吧,1个小时时间不变化应该算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4极限供电电压40V左右,12V供电有点低(设计为15-21V比较合适),倒不是对IC本身有多大影响,而 ...

谢谢版主指点。测量是确实也注意了14脚的电压源的电压,在12脚低于12V到22V变化中,负载大小变化中,14脚的电压一直是4.99V,说明内部电压源基准还是很可靠的。加12V辅助电源,电压是低了点,在大电流输出时有点吃力,毕竟是三极管推动,不是场管。我改过1000W的TL494控制的电源,自带的辅助电源就是7812稳压给12脚供电,那是场管控制的。
明纬S-350电源加12V辅助电源,为了保证风扇正常工作,还要去掉或短路7812,额外增加了工作量。加15V算是合适的吧。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B(2023-08-17):
谢谢了,楼主有没3845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楼主有没3845的方案?

没有。网上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改可调不能从0调节电流,有很多人是把TL494改换为KA7500B,这个是可以,可明纬电源用的TL494是大厂的正 ...

请教一下,这个10K,和5.1欧,用在什么地方呢, 有没有图片,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断开16脚与10脚铜箔,在7脚与16脚接5.1欧。

网友C:
电阻10k一端接17脚,另一端接在什么地方,最后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10k一端接17脚,另一端接在什么地方,最后有电路图。谢谢

10K另一端接VDD,也就是+5V端(C16电容+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16脚与10脚铜箔,在7脚与16脚接5.1欧。

大佬你好,我正在改装这个电源,能否出一期详细教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