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100欧姆档无法调零

楼主(2023-06-21):
我买了个指针万用表,测量还比较准确,但是100欧姆档无法达到零,调零电阻拧到头也没用,其他电阻档没啥问题。请问有什么维修思路么?

网友:
都不知道啥型号,图也没有,怎么判断故障点?

网友:
首先应考虑的是电池电压不足。

网友:
不能调零,本质上是该档的分压电阻(包括档位开关的接触电阻在内)过大,使流过表头的电流受影响,仅是100欧姆档问题,可直接检测该档的分压电阻及转换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要看你的万用表结构。x100挡不是分压电阻过大就是分流电阻过小。

网友:
其它电阻档都正常,那就可能是x100档分流电阻坏了

网友:
如果x1K能调零,该换内部装的电池了

网友:
电池电压不够了

网友A:
如果X1档能调零,电池就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X1档能调零,电池就没有问题。

对的,如果电池有问题,首先是x1挡无法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