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英国KT66电路

楼主(2023-06-21):
(无正文)

网友:
真正QUAD II的阴极反馈绕组是独立的。

网友A:
这台机子初产于上世纪50年代,98年时是该机停产30年后又生产了一批限量纪念版。

网友:
电路不是很复杂,容易看明白。难点和亮点在输出变压器上,即使有绕制参数,也需要养牛老手才可能做出符合要求的。

网友:
我做过这个电路 效果很不错 我也发过相关贴子,这个机器纯后级电路,加个前级效果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子初产于上世纪50年代,98年时是该机停产30年后又生产了一批限量纪念版。

老师,如果使用该电路的前放部分,做其他管的推挽,如准备做4P1S推挽。电路需不需要进行一些修改?

网友:
具体电路如下:

网友:
4P1S推挽,前放推动用EF86(使用KT66推挽前级推动)推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如果使用该电路的前放部分,做其他管的推挽,如准备做4P1S推挽。电路需不需要进行一些修改?

这个称呼实不敢当!大家才是老师。简单说两句我对这个电路的认识。
这是一个分压倒相的推挽电路,原电路的2.4K与680K的分压之比,应该等于第一级管子的在线放大倍数,这是我们选用两个电阻数值的原则。
其次是作为五级管推动电路,屏极电阻比较大,要求次一级的输入阻抗也要比较大,同时弥勒电容要比较小,所以适合推五级管的标接。要推动五级管的三接,必须要极大地减小屏极电阻,这就要求选用高跨导的前级管,那时        EF86可能就要被高跨导五级管替代。
你所提到的4P1S推挽如果是标接,那应该没问题,如果末级采用的是三接,前级的增益可能会有些紧张,留给负反馈的余地可能不太多,需要详细计算一下,看是否需要换管子。
另外4P1S如果是标接,虽然好推,但是在接近大功率输出时,三次谐波明显增加,一般需要给抑制栅极增加一个几V的电位,以改善听感。具体数值记不大清楚了,以实验确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称呼实不敢当!大家才是老师。简单说两句我对这个电路的认识。
这是一个分压倒相的推挽电路,原电路 ...

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4P1S标接,一般需要给抑制栅极加一个几十伏的电位,以改善听感。"  这个田老师(隔壁论坛田庆松版主)有实验数据,我记得收集了的。谢谢老师提醒!

网友:
我见有老师采用 EF86(国产6J8)前放,6C3屏阴分割倒相,FU17推挽的!

网友:
电路如下:

网友:
据实际听过的老师讲,不错(6J8+6C3+FU17推挽)!就想试试EF86前放推动(4P1S)的效果。

网友:
其实,就想试试国都2(KT66推挽)电路的特色!

补充内容 (2023-6-26 12:54):
重点是试试EF86(6J8)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