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圈话筒改高阻耳机

楼主(2023-06-21):
                    动圈话筒改高阻耳机
     制作矿石收音机,一付高阻耳机几乎必不可少,否则难以体现“那个味”。
   一发小家的“卡啦OK”机早已当旧家电处理了。近日翻出了放于别处的一对配
套话筒。留之无用,弃之可惜,卖废品只给 3元钱,没舍得便给了我。
   这对动圈话筒手柄为厚实的铝合金材料,制作还算精良。标称阻抗600欧,
原以为内部有匹配变压器之类的,拆开后发现内芯竟然是真正的600欧动圈类型,
而且是振膜外带金属护罩的整体结构。于是便想到可改造成1200欧的准高阻耳
机,用来听矿石收音机,想必音质不错,灵敏度应当也还可以;用于一、两管的
电子管收音机应当也能凑合。
    为省事,决定用现成的电脑耳机外壳。
    打开检视了十几付电脑耳机,发现机芯大多已与外壳粘牢,难以无损拆解。
能够无损拆解的几付也是机芯振膜外露,不便保存和再利用。只有一付,机芯结
构几与话筒芯相同,便利用它的外壳和那对动圈话筒芯组合改造成了一付1200欧
的准高阻耳机。拆下的一对32欧耳机机芯细心包装好纳入收藏,想着将来或许还
能派上用场。
    改造过程如图所示,耳机引线用了耳机原配的两芯话筒引线,其它不再赘述。
    此作品的一大缺憾是没有老高阻耳机的外观。
    曾设想耳机壳内装一个转换开关,用来对左右耳机进行串--并联转换,并联后
阻抗为300欧,以扩大应用范围。因耳机壳内空间太小未能实现。
   改造完成后与手头现有的几付高阻耳机分别接到矿石收音机上进行对比试听。
均将矿石收音机调至最响状态,感觉音量相当,灵敏度并无突出表现,但音质明
显要好得多。对照的几付耳机阻抗分别为1500欧、2000欧和4400欧。限于条件,
未能进行定量测试。
                                                                               2023.6.21

网友:
话筒芯儿做耳机音质相当的好的。只是灵敏度不怎么高。您的矿石机真漂亮。下面是我用话筒芯儿做的耳机的链接,您参考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d=60866&extra=

网友:
09年左右实验过,音质不错,但灵敏度一般。据坛友的说法,是频响或宽所致,收听语言节目,频响差的动铁,舌簧耳机反而能够听清。

网友:
闷倒驴是亮点

网友:
20年前我就发现这种咪头能当高阻耳机用,确实能听到广播,而且音质不错。但是咪头的灵敏度远低于舌簧耳机,也低于磁电式高阻耳机和变压器变换阻抗的动圈耳机。
动圈耳机为什么不造高阻抗的呢,我想这和动圈耳机的结构有关,同磁电耳机比,低阻抗动圈耳机灵敏度可以做的非常高,但是高阻抗的就不行了,高阻抗需要很多线圈,这些线圈和振膜一起动,当然影响灵敏度了,而且低阻动圈耳机用的槊料振膜非常薄,咪头的振膜其实很厚。
磁电式耳机因为线圈是固定的,所以多重都不影响灵敏度。

网友:
激动的筷子都摆反啦

网友A:
楼主的酒菜晚餐   也是 矿石收音机   级别的 。  简约的 不能再简约了!! 没有看到酒杯,好歹还有双筷子!

网友:
闷倒驴   香瓜  胡萝卜?    搞的我收音机都不爱看了

网友B:
我还有两个别人不要的话筒,回头看看线圈是多少欧的

网友(2023-07-25):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酒菜晚餐   也是 矿石收音机   级别的 。  简约的 不能再简约了!! 没有看到酒杯,好歹 ...

现今时兴对瓶吹,那里还用得着酒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两个别人不要的话筒,回头看看线圈是多少欧的

一般动圈话筒直流电阻600Ω的比较多,1999年我家的话筒坏了,我拆了几年的动圈话筒听矿石收音机,灵敏度比直流电阻65Ω(阻抗350Ω)舌簧耳机差的太多,但是确实能听

网友:
近讲话筒灵敏度低一些但是频响宽阔,做耳机很好的,用于矿石机可以改装一下。

网友C(2023-08-31):
不知多大阻抗的耳机适用于制作矿石收音机?有的矿石收音机输出加扼流圈再接耳机有何好处?

网友(2024-02-26):
动一下手喝一口舒服啊

网友:
我用过,还专门到电子市场买话筒配件==咪头,最普通的3元,也有贵的。问了都是600的;
如果矿机电流较大,是可以直接听到,音质非常好,低音比其它方式都好。如果矿机电流本来不大,声音较小;
我理解这个咪头振膜较软(以获得对几十HZ的响应,作为矿机耳机,只考虑300Hz低频最多考虑150,  这样可以用树脂喷一下,灵敏度应该可以提高。

用于单管机等有源放大的应该很好。

网友:
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香烟扑克方便面,白酒变蛋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多大阻抗的耳机适用于制作矿石收音机?有的矿石收音机输出加扼流圈再接耳机有何好处?

矿石机通常应选用阻抗较大的耳机(两千欧及以上),可降低检波损耗。
对于动铁耳机,由于直流电阻与交流阻抗相差较大,会降低检波效率,
可尝试添加“班尼”电路,即串入一个电阻与电容的并联电路。关于“输出
加扼流圈再接耳机(非晶体耳机)”本人也不解其意,也未查到说明其作
用的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