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X电源的辅助部分功率多少瓦?

楼主(2023-06-21):
本人用ATX源改装为一个可以电源用,想加多一个T12电烙铁,但又不想加多一个电源于盒内,想利用原辅助电源上的19伏那一组来推动T12,但不知这组是否有能力推动T12,而又不影原为TL494供电保证可调电源的输出,谢谢。

网友:
T12需要六七十瓦的驱动功率,ATX里的那个副电源,起码从变压器上看肯定没那么高的动率,带不动T12。

弄个剪线的笔记本电源吧,便宜、好用。

网友:
别惦记那个电源,没什么能力。

网友:
辅助电源,功率不大于5w

网友A:
ATX辅助电源只是出一个5VSB电源,哪里有19V这个电压?
一开始这个5VSB电源是720mA,有一个说法好像现在扩展到2.5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X辅助电源只是出一个5VSB电源,哪里有19V这个电压?
一开始这个5VSB电源是720mA,有一个说法好像现在扩 ...

一些使用比如 TL494 之类方案的 ATX 电源,有一个辅电源给 494 芯片提供工作电压,这个电压比较高(不一定是 19V)。当然 5VSB 也是它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使用比如 TL494 之类方案的 ATX 电源,有一个辅电源给 494 芯片提供工作电压,这个电压比较高(不一 ...

就是想打这个高电压组的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打这个高电压组的主意

这个绕组没有反馈,带载后电压会跌落。即使能带的动几十瓦的负载,电压也会降不少。
这个绕组线径很细,输出2-3A的电流绝对是超标了,长时间工作小心线被烧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打这个高电压组的主意

TL494 方案主要是比较老的小功率 ATX 电源用的,它们规划的 5VSB 电流都不大,这个更高电压的部分就更小了吧

网友:
使用TL494的电源基本都是半桥拓扑的,功率上到400~450顶天了,辅助电+5VSB最大到3A,+19V小得可怜,别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