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硅mic,数字或模拟输出,有推荐型号吗?

楼主(2023-06-21):
硅mic,数字或模拟输出,有推荐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筒类型有;铝带、动圈、电容、大面积电容、还有小众一些的结晶体、碳精等话筒。

好象还不觉得有硅话筒: ...

大致科普下,若有不对大家指出:

1. 传统话筒,无非就是 a.振动改变电阻,b.振动改变电容,c.振动改变电感,d.振动产生电势 这几个原理。

2. 硅麦克(又叫MEMS话筒),是使用 MEMS 技术在硅晶片上直接刻出 变阻、变容 的话筒。
    MEMS 技术尤其擅长做这种测量机械姿态、运动的传感器。例如加速度传感器,就是 MEMS 刻出的 “微弹簧” 来实现分压,最终测量加速度。

3. 既然上硅片了,单刻一个话筒太浪费,不如把话筒的偏流驱动、前置放大电路都刻上,于是有了【模拟硅麦克】。

4. 由于用到麦克的电路大多是数字系统,因而麦克信号需要模拟-数字转换(ADC),同理把这个 ADC 电路也刻在硅片上,于是又有了【数字硅麦克】。

5. 高精度的 ADC 电路过于复杂,对于【数字硅麦克】的成本不友好,因此刻一个最简单的 1bit-ADC 到【数字硅麦克】上比较理想。
   这类硅麦克就是常见的 PDM 编码输出。

至此,麦克已经由【传统】进化为【数字硅麦克】,不需要调理放大电路,直接往处理器(CPU)当中送入数字信号,非常符合现代数字电路的应用。
节省下更多的电路板面积,留给更需要的芯片(例如内存、FLASH....)

网友A:
话筒类型有;铝带、动圈、电容、大面积电容、还有小众一些的结晶体、碳精等话筒。

好象还不觉得有硅话筒

也未见过数字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筒类型有;铝带、动圈、电容、大面积电容、还有小众一些的结晶体、碳精等话筒。

好象还不觉得有硅话筒: ...

估計就是MEMS做的話筒芯片,有數字或者模拟形式的輸出。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一般不太差的耳机线内就是模拟硅麦,

网友:
我也是孤陋寡闻,第一次听说硅麦

楼主: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手机里都是硅麦吧

网友:
硅mic也很多用做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筒类型有;铝带、动圈、电容、大面积电容、还有小众一些的结晶体、碳精等话筒。

好象还不觉得有硅话筒: ...

有的,现在还有mems振荡器,性能不输晶振,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