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的功耗

楼主(2023-06-21):
标签上都有写,nvme电压都是3.3V

少的也有6W, 多的近10W

我本本自带海力士512G        3.0        2.5A
970ep        3.0        2.7A
sn550        3.0        1.8A
970pro        3.0        2.9A
970evo        3.0        2.7A
980                4.0        1.9A
sn750        4.0        2.8A
sn770        4.0        1.8A
sn850x        4.0        2.8A
990pro        4.0        2.2A
980pro        4.0        2.9A
tiplus7100        4.0        2.5A
tiplus5000        3.0        2.5A
铠侠没标电流值
P44pro      4.0    2.5A

网友A:
标的功率不一定是真实功率,跟实测出入很大。

东芝硬盘普遍高温,普遍有DRAM,健康度掉的飞快,TBW寿命还短,高温掉盘问题很常见。怀疑颗粒差,电压加的太高。

西数硬盘普遍凉快,850以下全有冷数据问题,写入速度比同档次盘偏低。怀疑颗粒差,漏电大。SN550是TLC盘里最凉快的,也是最早发现冷数据的盘。850X缓外只有1GB/s,不配当旗舰盘。

海力士P44Pro温度很高,只是不知道跟东芝比谁更高。主控有问题,回收和写入打架,做系统盘卡顿,只能做副盘。P41Plus凉快,但是用了QLC的颗粒,速度慢寿命低价格还不友好。

三星970系列普遍高温,但比海力士P44Pro凉快。980这种无DRAM盘凉快,但缓外速度拉胯。990Pro在高端盘里算最凉快的,但价格对不起性能。高端盘里,980Pro太能打,性价比几乎无敌。

致钛盘高温冷数据0E掉盘变砖等等各种缺点占全。5000系出缓200MB/s水准,这是业界是TLC盘的下限。7100系无DRAM居然还高温,只能怀疑颗粒和主控都差。

镁光P5在高端盘里温度最高,性能平平。P3和P1全是QLC的货,出缓低于100MB/s,比机械硬盘还慢,价格还不友好。

二三线的盘,价格实在太诱人,高温低温不重要,是否0E掉盘冷数据都不重要,黑白片呵呵,主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的功率不一定是真实功率,跟实测出入很大。

东芝硬盘普遍高温,普遍有DRAM,健康度掉的飞快,TBW寿命 ...

标签上的功率是最大值,实际工作不会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的功率不一定是真实功率,跟实测出入很大。

东芝硬盘普遍高温,普遍有DRAM,健康度掉的飞快,TBW寿命 ...

不追求性能高,安全稳定实惠比较平衡的,你推荐那款?

网友:
SN550温度真,不过早停产了。超薄笔记本只能用西数SN570,三星980这种3.0的盘,或者4.0的盘西数SN770了。游戏本用三星990Pro加个薄薄的散热片可能也行。

台式机大不了加大散热片,再不行装风扇。我970开机就41度,这还是贴了两个散热片的情况下。后来装一个9厘米温控风扇辅助,转速500左右,做系统盘长期读写也没高多少。

网友B:
我不追求速度,追求静音,所以不喜欢主板高温,安装了3块SATA SSD把热量释放到机箱硬盘架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追求速度,追求静音,所以不喜欢主板高温,安装了3块SATA SSD把热量释放到机箱硬盘架上。

SATA面积大散热好,比同系列NVME的都贵一点。至于速度,NVME盘跑SLC缓存速度快,出缓后并不比SATA强,那些明显强的不跟SATA一个价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TA面积大散热好,比同系列NVME的都贵一点。至于速度,NVME盘跑SLC缓存速度快,出缓后并不比SATA强,那 ...

NVME没有外带DRAM作缓存的吗?三星的SATA带DRAM缓存,而其他的好像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ME没有外带DRAM作缓存的吗?三星的SATA带DRAM缓存,而其他的好像都没有

都有带缓存的型号,一半是高端的系列才有,便宜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