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圈看着高大上,咋电感量不足呢?

楼主(2023-06-22):
昨天刚买的江苏海安无线电厂的成品线圈,看着做工很好,初级28股纱包线,次级7股纱包线,白色塑料套管制作。我用270P双连实验收603KHz的河南白色塑料套管,台,声音最大需要放在140毫米磁棒中部,怀疑磁棒导磁率不够,又用一根黑色200毫米磁棒试验,也需要把线圈放在中部才行,这是怎么回事?刚刚数了一下,次级:67圈,次级:13圈
手机版发图片压缩的惨不忍睹

网友:
套管和磁棒间隙过大??

网友:
短波磁棒?

网友:
        初级线圈再绕20圈看实际需要酌情减少,就在原线圈上加绕第二层,没关系如果不在乎外观乱绕也可以,总之让电感量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LA1600超外差?天线线圈电感量需要与可变电容容量配套,如果振荡频率已经调整正确,天线线圈放在磁棒中间声音最大,那么的确是电感量偏小,可能这个线圈是给365pF可变电容用的吧。还是自己绕天线线圈更灵活,感觉电感量大就拆掉一些,感觉电感量小就换线重绕,没有多股线也可以用普通的单股漆包线代替。

楼主:
按照这个图:140毫米长磁棒配270P双联电感量应该不小呀?还多了几圈呢?是不是现代的磁棒导磁率低?看着很粗糙,没有60年代的磁棒做工精细。

网友A:
线圈电感量可使用电感电容表测一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电感量可使用电感电容表测一下大小。

是直接测量?还是套磁棒上测?这个表格没有给出相关电感量

网友:
初級上再加繞7匝就行了。

网友:
把次级和初级串联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测量?还是套磁棒上测?这个表格没有给出相关电感量

当然是套在磁棒上测量。完后可以用电脑小程序计算出中波配套电容值,这个小程序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友:
补完这个收音机就出来看看。话说现在的台数很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图:140毫米长磁棒配270P双联电感量应该不小呀?还多了几圈呢?是不是现代的磁棒导磁率低?看着很 ...

任何长度的磁棒都可以与任何容量的可变电容配套使用,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线圈。对于同一根磁棒,线圈绕线越多电感量越大,线圈越靠近磁棒中间电感量越大;对于同一种材料制造的不同长度磁棒,如果线圈相同,那么磁棒越长电感量越大。对于不同材质的磁棒,即使磁棒长短相同,同一个线圈,电感量也不相同。那张表格查到的线圈数据仅供参考,实际制作收音机时磁棒材质可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采用longshort老师的方法,用0.07*7的线加绕7圈完美解决,现在靠左边大概10毫米左右声音最大,就是找不到一样的线难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