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EFI 如何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项 ?

楼主(2023-06-22):
U盘就装个系统有用,以后用不到了。如果始终不改启动顺序,你装完系统不立即拔掉U盘,还会继续读取U盘让你再次安装。不你这一款主板这样的,所有主板都应该默认如此

网友:
简单的问题,生生的复杂化了。

用哪个U盘,就插哪个U盘,再快捷键选择启动项。

网友:
现在都是所谓的智能化
拔出了就自动给你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