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故障直驱卡座

楼主(2023-06-22):
故障现象 直驱卡座在正常播放中 怎么会轴突然倒转了

网友:
霍尔坏了吧

网友:
搅带了哦,主轴和压带胶轮没有清洁,不搅带才是怪事。

网友A:
请问什么是“直驱卡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直驱卡座”?

电机的轴就是主导轴,不用皮带

网友B:
驱动集成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集成什么型号?

是sony  cx10031a

网友:
主电机是无刷的,

楼主:
是这样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