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那边接相线?

楼主(2023-06-22):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开关,一拿起来忽然不知道相线接那边?中性线又是接那边?请教请教,谢谢。

网友:
左零右火指的是墙壁插座吧,漏保不一样。

漏保常见的是左火右零。

你的图片太小,中央靠下的标识看不清楚是什么

网友A:
没标N随便接,有的有标,按标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标N随便接,有的有标,按标接

老电工一般怎样接?

网友:
左零--右火--

网友B:
上边印着 L N了 要是没印就说明可以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印着 L N了 要是没印就说明可以随便接

没看见有印着呀,

网友:
一般是左火右零,最好测一下,许多开关零线是长通的,如果接反会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见有印着呀,

没印着,就是左边右边都可以。

网友:
没标就乱接,漏保反正是检测零火之间的漏电流的,怎么接都是一样的。
实在纠结就左火右零吧。
假如接4P空开都是这样:L1,L2,L3,N

网友:
左火右零,正泰的有标

网友C:
这种左右随便接都能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左右随便接都能断开!

是的

网友:
这个是两极的,零火线可以随便接。
如果是单极的,零火线一定要接对,不然出现漏电时切断零线,而火线保持接通,比不跳闸还危险。

网友:
电工俗定标准是左零右火,有标按标识,没标按通俗约定。至于漏电断路器原理都是检测不对称漏电流,其实接哪边火零没关系。

网友:
不少坛友说错了,错误的安装,会出事故的。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做得太差了。
以下图片请仔细认真看下,注意2P和1P有区别

网友:
参看此视频:

网友:
这种漏保一般是2P空开+漏保脱扣器,一般不分左右的,也可以简单测试一下,就是扳下空开后,测试输入输出是否都断开,如果是都断开就不用管左右,都可以的

网友(2023-07-27):
2p的漏保不分零火,当然,可以习惯性分零火

网友:
那个蓝色透明的漏保,什么品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