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台矿机: 微型磁环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3-06-22):
背景说明:
        1. 手头有几种大小的R40C1磁环,一直想弄清楚磁环尺寸对性能的影响;
        2. 适逢端午假期,北京室外41度高温,虽有空调Wi-Fi西瓜,但无迪丽热巴,甚觉无聊,遂临时起意做个微型矿机;
        3. 选择了手头最小的18*8*5mm规格,2小时完工,实际收听效果比前面做的3部机器都要好,实在有点意外;

制作参数:
        1. 原理图:    三回路/单谐振;
        2. 天线线圈: L0,R40C1/18*8*5磁环,0.5mm*20T ;
        3. 谐振线圈: L1,0.3mm*64T 200uH Q=900;
        4. 检波线圈: L2:0.5mm*20T
        5. 谐振电容: 薄膜双联270pF,并联6pF-540pF;
        6. 检波方式: 二极管检波,型号 1N60P;
        7. 滤波电容: 2200pF ;
        8. 阻抗变换: 0.7W220V-12V变压器;
        9. 收听耳机: 三星手机耳机,32欧姆/声道,按照串联64欧姆接线;
        10. 壳体: 名片盒
        11. 天线: AWG24号线10米,鱼竿3.6米,用旗杆斜插支架固定于7层窗户外;
        12. 地线: 暖气管道
        13. 收听地点: 北京东城;
        14. 收听效果: 北京本地9-10个台,音质良好,选择性良好,电台分割清晰;
                               和上一部机器【第三台矿石收音机:经典三回路双调谐矿石收音机】灵敏度和选择性相当,略好;
经验总结:
        1. R40C1微型磁环,即使0.3mm单股漆包线,调谐线圈Q值也可以做900以上;
        2. 调谐回路和检波回路分开,能够保证带载情况下高Q值,是良好选择性的基础;
(实际对比测试,当检波和调谐共用回路时,灵敏度和选择性差很多)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用两个磁环叠加,灵敏度和选择性可以。

网友:
论性能,感觉还是大点的好,毕竟可以用粗线,Q更高一些。

网友:
收藏了,话不多,说的明明白白。

网友B:
非常好的实验,如果使用3DQ之类的场效应晶体管与本机比较一下,那就更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C:
非常漂亮。非常精致!出不出?我这个拙劣的人,只能拾人牙慧。。。愿群忍痛割爱...立盼

网友D:
磁环信号能量不流失

网友E:
为楼主的新尝试点赞!顺带请教一下,“谐振线圈: L1,0.3mm*64T 200uH Q=900”,得到这个Q值的测量工具和频率是都是怎样的呢?

网友:
制作精良 讲的清晰 楼主你很棒!

网友F:
非常棒的试验验证,新思路!新突破!大力点赞!文章言简意赅,让人一目了然,矿机做的小巧玲珑,非常棒!如果用空气可变电容,利兹线,效果应该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实验,如果使用3DQ之类的场效应晶体管与本机比较一下,那就更好了。感谢分享!

谢谢虎哥支持!解释下,一直没有用场管检波的原因是手头没有与之匹配的耳机;计划先把磁环+二极管+阻抗变换方案玩明白之后,再对比场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漂亮。非常精致!出不出?我这个拙劣的人,只能拾人牙慧。。。愿群忍痛割爱...立盼

谢楼主看得起,这只是临时做的实验性质的小玩意,做工糙的不行。但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方案,成本不超过20块钱,简单易做很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环信号能量不流失

前面有前辈(@爱鼓捣无线电)跟我说R40C1磁环是Q值界天花板,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效果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楼主的新尝试点赞!顺带请教一下,“谐振线圈: L1,0.3mm*64T 200uH Q=900”,得到这个Q值的测量工具和 ...

回楼主:工具是是德科技U1733C,测量频率100KHZ;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主题中说法不严谨的,没有标注Q值对应的频率,很容易让人误解; 我对此表示诚挚歉意!
业余条件下,测量设备和手段比较有限,对矿机的器件和整机性能的表征手段是个难题;
后续,我会尽量用设备给出参数值,比如说用网分测量LC谐振回路在525-1620KHZ范围的S11阻抗实部;
下图是我以前测量的一个LC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棒的试验验证,新思路!新突破!大力点赞!文章言简意赅,让人一目了然,矿机做的小巧玲珑,非常棒!如 ...

下一部矿机:φ40直径磁环机已经在准备了,到时候做个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部矿机:φ40直径磁环机已经在准备了,到时候做个对比;

相当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部矿机:φ40直径磁环机已经在准备了,到时候做个对比;

三组线圈,哪组绕最里层,哪组绕最外层?

网友:
支持一下!毕竟是出自劳动和智慧的产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部矿机:φ40直径磁环机已经在准备了,到时候做个对比;

今天用R40C1磁环18*8*5mm规格,绕64圈没有到200μH只有100μH。明天用导磁率60的磁环再绕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用R40C1磁环18*8*5mm规格,绕64圈没有到200μH只有100μH。明天用导磁率60的磁环再绕一个。

用两个叠加吧!

网友:
明天试一下两只叠加。用单只R40C1磁环(18*8*5mm)3DP检波,接收高端强台比大尺寸磁环声音大,弱台收不到。

网友:
0.7w密封变效果不错嘛,思路过·改天试试

网友:
受楼主的启发,今天也拍了一个0.5W  220/12V的封装变压器,当阻抗变换器用,两只SC2-300串联能够变换至等效200K左右,对二极管矿机也差不多了(完全匹配没必要、也不容易换挡找准,我用过5档自制的、KP02多档的,都感觉找音量大的都有些模糊,几个档位差别不大),最后喜欢简单不调整的,固定使用(一是电流互感器+绕80匝;二是电源变压器的,效率也不会低多少,方便体积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磁环叠加,灵敏度和选择性可以。

楼主,看您前面是做的大磁环机器;请教下:同等条件下,小磁环和大磁环机器性能对比如何?

网友G:
请问这个变压器的 输入和输出的线圈电阻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变压器的 输入和输出的线圈电阻是多少的

补充阻抗变压器的阻抗测试:
0.7W 220V -12V变压器输入输出阻抗
初级: L=46H@1KHZ,R=53K@空载,R=33K@次级负载64欧姆,R=24K@次级负载8欧,R=70K@次级负载300欧姆
           L=60H@100HZ,R=14K@空载,R=23K@次级负载64欧姆,R=20K@次级负载8欧姆,R=21K@次级负载300欧姆
次级: L=318mH@1KHZ, R=780欧姆
           L=724mH@100HZ,R=153欧姆

网友:
有时间搞一台试一试

网友(2023-07-23):
很不错,普通的PVC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为创新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