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感应电笔,拆开画了电路图~~

楼主(2023-06-23):
图上这种,三极管构成达林顿电路,电路很简单,上面的LED是红色的,下面是绿色。电池为三节钮扣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电笔有问题吧

你这个和楼主那个完全不同,你那个是高级货!楼主那个我也有过,实际使用效果就和大家发的牢骚同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几年前就有这玩意,实际根本不好用

所谓感应电笔不好用,我觉得多半是不知道怎么用

比如我这个笔式万用表带的感应电笔,不知道咋用的就会犯迷糊,因为不管是火线还是零线都有反应

燃鹅,反应是不同的,不善观察或者不看说明书的人难免就说不好用咯

网友:
这种电笔现在卖的挺火。

网友:
我同事买了一个,我把玩了一下,觉得不好用,通断功能太灵敏了,左手摸木头的桌面,右手拿这电笔点在一米远的桌面上都能亮灯,感应功能也是灵敏过头,穿着劳保鞋测火线也亮,零线也亮,突发奇想左手抓住地线,右手拿着这电笔再测零火线,就正常了,这很容易误导自己!

网友C:
容易误报,可靠性不如传统的奶泡

网友B:
十几年前就有这玩意,实际根本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通断功能太灵敏了,左手摸木头的桌面,右手拿这电笔点在一米远的桌面上都能亮灯

你们的电笔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易误报,可靠性不如传统的奶泡

我也不是没有氖管电笔,但我总觉得其实你们没用过感应电笔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应功能也是灵敏过头,穿着劳保鞋测火线也亮,零线也亮,突发奇想左手抓住地线,右手拿着这电笔再测零火线,就正常了,这很容易误导自己!

测火线也亮,零线也亮这种话我不知道你自己信不信3,可能吗?

你那么说,你拍照看看咯,反正我有照片为证,哪个电笔会这样啊

网友(2023-10-24):
抖音上有个阳城电工,用这种电笔挺熟练的。

网友:
有个带蜂鸣的,电路类似。耗电很快。哈哈

网友:
十年前买过带显示的电笔,现在还能用。很好奇,难道电笔里面的电池不需要换的吗

网友:
有一个跟楼主同款、但不确定是否同品牌的测电笔(我的是福*,据说是鬼子的品牌,估计是山寨的,好像10几元一支),很好用啊!
单纯的判断L/N线时,手指不需要触摸笔端的金属帽,只需要拿住电笔的塑料竿再用检测端接触电线即可正确区分火/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