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单电源转双电源问题

楼主(2023-06-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这里使用功放ic做虚地驱动器,是有技巧的。

现在你的图里,ic工作于1倍放大状态,而功放ic厂家一般都标明不能让他工作于放大倍数小于10。所以,你必然会遇到自激。

只要稍改一下电路,让功放ic的噪声增益达到不小于10倍的要求,而信号增益仍为1倍,就可以消除自激,获得你想要的单电源转双电源目的。

现在不方便画图,晚一点再提供具体修改电路的建议。

网友:
学习一下如何改

网友:
我猜是不是把分压电阻从1:1改到1:10,然后负反馈环路增益改成1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ing搜“TDA2030 site:www.st.com”,官方的datasheet里面不光有原理图,还有参考PCB图。

脸都不要 ...

呃,官方datasheet也没这个应用吧?

网友:
这种转换能输出多大电流(功率),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吧!?

网友:
以前用lm1875制作过类似的虚地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使用功放ic做虚地驱动器,是有技巧的。

现在你的图里,ic工作于1倍放大状态,而功放ic厂家一般都标 ...

看图说话吧。。。。

因为自激与否,是由噪声增益决定的,而不是由信号增益决定。所以,需要增加2只电阻,令噪声增益提升至20多倍,而信号增益保持不变。

楼主可按图试一试。

我判断,Bis在8楼说的输出端接大电容可能会引致自激的问题,应该不会发生,因为这里的接法比较特殊。如果确实发生了,那么,把输出端的大电容拆除,或改为接在单电源两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A2030不是单增益稳定型的,所以顶楼的图是错误的,一定会自激。放大倍数应该在5倍以上才是稳定的。

原厂ST公司标明TDA2030的增益不得低于24dB,即约15倍。

之前我曾查过资料,在此帖里说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7036&extra=&page=4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今天没事  按照这个制作了一下 非常成功!

12楼电路的噪声增益应该是34倍。

也就是说,允许将R4改为10k,令噪声增益降低一些(为22倍),这样,还能在保持工作稳定的同时,稍提高一些性能。